求教一個奇怪的嵌燈電路

楼主(2010-09-25):
大家好, 我是一個年紀很大的新手, 只有很簡單的電子基本概念
想向各位前輩求教一個奇怪的嵌燈電路

這是我從家裡的一個壞掉的嵌燈拆下的變壓器, 它是 AC110V to AC 11.3V
根據我有限的知識來說, 應該是直接利用變壓器轉換就好,
但是為什麼還要花費那麼多功夫去做一個電路
我花了一點時間, 依實體畫成電路, 請各位能否指導一下這樣的電路有什麼作用呢
另外這個變壓系統壞了, 輸出不足11.3V, 是否是電子電路發生問題??
另外請教那個 C4106 是IC 還是晶體, 怎麼找不到它的資料 (是否像是用 LM317 做的定電壓定電流的電路??)
更正一下, 圖中那兩顆c4016, 正確是 C4016

网友:
這是用自激式電子安定器所做出的鹵素燈用降壓電路,藍色二極體是DB3 DIAC二極體,兩顆晶體是振盪用,為NPN型電晶體。

网友:
狼大說得沒錯

如開版大所說:變壓器可以直接降壓
但是如果燈泡功率太大的話,其變壓器體積也非常大, ( 電流增加, 圈數雖不變, 但線徑得變粗 )
如50W鹵素燈,其變壓器體積就像光碟盒般大

若提高交流頻率即可減少圈數,減少圈數即可降低變壓器體積 ( 線徑不變之下 )
E = 4.44 * F * n * a * b
電壓 = 4.44 * 頻率 * 圈數 * 鐵芯截面積 * 磁通密度

楼主:
原來是這樣, 謝謝兩位大大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