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740G修或賣比較好呢?

楼主(2010-09-25):
買不到一年,面板就破了
修比較好呢?還是賣掉呢
評估中...

2.26G
430M
顯卡5470-1G
HD 640G
........

网友:
學長..............這.............太誇張了吧!

不過換一塊面板,也不少銀子,也快近萬起跳了。
I5的機種,基本盤新機也要3萬多了,還值得修。

网友:
修吧 修比較划算 但要找外面的修 ~

网友:
換一片面板約$3000
一定是要換比較划算~~
找不到人換~~可以跟我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廠當然報一萬多啊
但我有門路啊
只是也不便宜就是了
2500~5000不等,看機種

网友:
引用:原廠當然報修理費一萬多啊

我用的華碩 桌上型電腦主機 【AMD althonII  X2-215】  2.75Ghz沒有系統。。。2G記憶體。。。大潤發9999元。。。半年前買的。。。哇都不夠付這台的修理費  》《

===============
【1】如果不常出門的話~當桌機。。外接15寸螢幕【應該不錯】^-^
外接15寸螢幕【800~1000元】就可以搞定

ps:網路資料
Acer5740G(434G50Mn)
cpu類型Intel酷睿i5430M(2.26GHz)
記憶體內存大小4096MB  《-->好像打錯了
硬盤大小640G
光驅類型DVD刻錄機
設計類型光驅內置
屏幕尺寸15.6英寸
是否寬屏是
顯卡芯片ATIMobilityRadeonHD5650
標準接口3×USB2.0、電源接口、網線接口、耳機輸出接口、麥克風輸入接口、VGA、HDMI
筆記本重量2800g
操作系統Windows7HomeBa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