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Asus EN6200GE TD128M 電阻R50阻值不確定

楼主(2010-09-25):
昨天到忠孝國小服務,看到老師機房旁邊角落有丟了一些廢板之類的東西,看到一張石頭店的EN6200GE的顯卡,卡了一堆灰塵,老師說如果要的話,可以拿去玩,因為壞掉了,於是就拿回來修看看囉!

今天早上把顯卡拿去洗一洗,拿去曬太陽(現在還在曬),剛剛想說看看乾了沒,沒想到,手一碰到GPU旁邊有個小電阻,竟然掉了..............
不知道這顆電阻到底在這裡是幹什麼用的,又完全不知道阻值,更窘,於是上來向大家求助,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幫小弟我量一下阻值,萬分感激。

借一下滄者那邊fallacy大的圖,掉電阻的零件位置編號是R50。
紅色圈起來的那顆。

网友:
我有一片晶片也是6200LE的,不過好像比較後來的,長得不一樣。
我手上這片佈線好像不太一樣,但在這GPU附近找到的資料給你參考。

有兩種,一是103,另一是01B
其中103比較多。

有人可以回答一下01B怎麼解讀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draculaxx大您的幫忙。
原先已經想要殘殘的給它拿1K直接硬上了。
是10K啊!嗯!維修時,在換上去好了,因為還有其他地方的故障,還要查一下。

01B也1K。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35

网友:
咦....01B不是 100 X 10 = 1000Ω = 1KΩ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
我看錯地方了..........算出來也錯了。

是1K沒有錯。 小弟我把上面我寫的改一下好了。

网友:
r50
我用2K檔量是  .550

好像是有並連到二極
2K檔
- + 量是 .550
+ - 量是 .930

20K 量都是 1.81

剛好另有一塊麗台的廢板,這段電路都一樣編號也一樣,量測也一樣
挖下來量1.8K沒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阿桂大,謝謝您。
紅黑棒交換後量起來也會不一樣喔!因為是二極檔,會量到板上的等效二極體阻抗.........就差拆下來量太危險了,不然拆下來量是比較準(阿桂大您不要拆喔!)。
打到20K量看看,或許會不一樣,因為我目前R50因為沒電阻,量起來是開路狀態。

网友:
我量R47,R48,R50都同一阻值為1.8K(GPU已吹焊拆下量的)

楼主:
回覆 6# 8# 的帖子

謝謝阿桂大與tfc77大。

這下確定阻值了,正在維修中,還真硬,有地方短路,剛剛燒掉一顆換上去的電晶體。
如果修好,會PO上來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