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故障檢測方法

楼主(2010-09-25):
請問一開機沒有畫面
如何可以知道是bios有問題還是其他元件有問題
因為之前修好了一台acer aspire one
到是用大大提供的方法,flash bios就成功了
但本人想學習是如何把其他機都可以檢測是bios問題等

网友:
這裡滿多關於BIOS的資料,您可以慢慢研究細細品味!
如果主機板開機之後有通電,但是沒有執行BIOS程序,粗工會先檢查各基本電壓,然後參考BIOS DATASHEET檢測各重要腳位電壓!
主板工作三要件PCR(電源,時鐘,復位)!

楼主:
我就是用搜尋功能
搜尋"bios"都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看文章好像是本22腳位
但又找不到完全的教學

网友:
準備一台燒錄機~~
舊的bois資料先備份下來!!因該比較保險~~不行還可以燒回去
再找新的bois資料來燒~~
燒完開機測試~~
如不過電!!就是bois不同~~
如會過電~~那資料正確~~機器壞
如有畫面~~那你就修好了~~
笨了一點~~但很好用~~

网友:
若有示波器或邏輯分析儀,可以觀看AD線、控制線的動作來判斷ROM是否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