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 無法開機燈不亮

楼主(2010-09-25):
請教各位先進,AD板驅動IC發燙是正常的嗎?
量測電壓是正常的,目視無爆電容,還有救嗎?

网友:
驅動IC會發燙到無法碰觸嗎??
檢查一下其附近的電晶體或者SMD電容等等~~~
ACER好像也是奇美代工的吧~~~~可以去搜尋一下其他大大發表的奇美液晶處理方式~~~
如937A~~938A~~~等等
只要用心什麼東西都可以救~~~

网友:
問題點應該是在P+I版的部份,你可以試一下PI輸出的電壓是否有正常
然後逐步解除負載來確定故障點的位置

网友:
參考這一篇應該可以修好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网友:
按鈕有沒有檢查呢?
燈不亮,電源板沒壞的話.
按鈕的機會粉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