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會讓螢幕出現水波紋

楼主(2010-09-25):
小弟手上有好幾顆還不錯的400W POWER,本來是裡面的電容都爆漿了就索性將裡面的電容都換新的,現在問題來了~POWER修好後12V,5V,3.3V輸出分別是11.785V,5.2V,3.4V,但是就是會發出ㄐㄐ叫的聲音,感覺上聲音是從變壓器發出來的,然後螢幕就會
出現象是水波紋一樣的紋路,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夠解決,如果說把裡面的錫點都點過這樣有用嗎??還是真的就是變壓器跨掛了??
小弟目前手上大概有5顆一模一樣的POWER,都是卡在有這問題,懇請板上的大大能夠指點,感謝!!

网友:
水波紋???
該不會是你的螢幕有這樣的問題吧??
液晶還是CRT呢??
POWER的高頻音會影響到螢幕??
你的螢幕應該是不靠電腦的POWER供電的吧??
不然這樣怎麼會受到影響呢~~~
該不會是電壓不穩定導致顯卡顯示不穩定呢??
一一排除應該會比較好~~~不是POWER的問題也說不一定唷~~~
用最簡單的方式~~~交叉比對~"~

楼主:
power

我的螢幕是奇美的95QA液晶螢幕,因為用其他的POWER開機都是正常的,因為就感覺像是干擾到出現水波紋

网友:
你有嘗試把顯示卡換成別的~~~(使用原本有問題的POWER下去)
或者拿別台螢幕來做測試呢??(用原本有問題的POWER跟顯示卡)
多方測試~~~然後再去抓問題點出來~~~
POWER的高頻音影響不大~~(高頻音太強影響到液晶裡面的液體......有點扯)
大多是電方面出現問題~~~
先把問題點縮小~~~不然你這樣以為是POWER的問題~~~假如真的是POWER問題的話~~那你就省下時間~~~
那換作不是POWER的問題呢??那不就浪費時間又找不到問題所在呢??
前提要先把問題縮小吧~~~~這樣會比較好抓問題點~~~

网友:
我也是有相關的問題但是找了好久都無法解決
但是手邊又沒有其他的電源供應器可以試只好
將就使用等人回答在作除理

网友(2010-11-26):
這個狀況 我遇見過的故障點是出現在 顯示卡
從上頭幾顆電容下手檢測看看

网友:
這個狀況 我遇見過的故障點是出現在 顯示卡
從上頭幾顆電容下手檢測看看
引用 网友A:

這種我也碰過...
我是懷疑電源供應器去影響顯示卡照成水波紋...
還有我也碰過VGA訊號線也會這樣...

不想換power就試著換顯示卡和訊號線試看看會不會改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惜問題很久了! 請問解決了麼?
    如果問題沒有解決, 可以先試著換 POWER 看看是否就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