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55PLUS-S3G主機板開機後沒畫面

楼主(2010-09-25):
這張主機板狀況如圖:
開機B一聲以為正常
偵錯卡顯示正常
不過內顯就是沒畫面(外接顯卡狀況一樣)
北橋溫度有點高n_059|
敢問各位大大
這比較可能是哪邊的問題呢?

网友:
已經跑到25、24了,差臨門一腳,外接顯卡還是不動,與6100有很大關係,正常的時候,溫度就蠻高了,開不起來,空焊的機會還是蠻高的。

楼主:
我做了蠢事了
剛對著北橋用熱風槍加溫200度約一分鐘
興沖沖的
將主機板開機n_063| 挖終於有畫面了
如S大所言北橋空焊
心想再好好看看這難得開機的畫面
瞬間...........不幸的事發生了
畫面凸然破圖 錯亂 關機
聽到吱 一聲 心想不妙立刻觀調POWER電源
 我竟然沒把北橋散熱片貼回去:on_021|
就這樣北橋爆了:on_071|
偵錯卡不跑碼..............................
ㄜ 讓各位大大笑笑 下次應該更加注意
:on_043|
順道一提這樣還有救嗎?
把北橋擦乾淨 大致看上去沒捨麼外觀ㄉ異狀
這還有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經.............沒轍了,只有換那顆6100一途了。

chip內部已經因為高溫燒毀。

网友:
真是樂極生悲呀... :L :L

楼主:
雖然如此還是再次感謝S大大
要找到同樣經片的廢版實在不容易 以我目前的小小小小...........倉庫來說
就算找到也不會換n_010|
 庫存冰封了
見笑 見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算好的,我曾經沒裝CPU的散熱器(ATHLON950/SOCKET462),這是絕對不應該忘記的事,結果開機過電馬上聽見清脆的斷裂聲,然後飄來一陣"香味"(真的是香香的味道,聞起來有一點甜) ,結果我心愛的CPU上面的DIE就一分為二了...

网友:
之前也曾燒毀過一顆雷鳥,不過那次是散熱器沒扣好,直接開機秒殺,外觀完全看不出異狀,很窘。

以後小心一點囉!確實要注意好散熱,現在每次只要碰到有裸die的chip,都會特別注意散熱器有沒有確實貼合,避免慘事再度發生。

楼主:
 果然經一事長一智
雖然"快樂"稍縱即逝
也PO張圖上來給各位大大參考
這晶片有點小 舊文有看大大加15塊硬幣壓住
但怕熱風會被擋住
就直接拿這種厚重一點的螺絲頭放上去 沒加助焊劑(因為手邊沒有)
 這算分享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絕對是分享.....

oowale大,這也是一種經驗,改天要po重新做橋的實例嘿~
主機板....感覺好難修.....

网友:
大大你算好的,我曾經沒裝CPU的散熱器(ATHLON950/SOCKET462),這是絕對不應該忘記的事,結果開機過電馬上聽 ...
引用 网友C:

這我也發生過一次,不過我是故意的,因為想試試看主機板會不會自動斷電,沒想到就聞到甜甜的味道了....(那個味道有點像焦糖)

网友:
很寶貴的經驗,提醒維修者要更注意散熱,否則會有不好的後果

网友:
用50元銅板就夠了....多退少補n_118|

我也有張S754的空焊...不過PCB似乎有變形不知
還值不值得加熱試試..

网友:
真是苦中作樂一下吧!!感謝oowale終極鳥人的維修慘痛經驗引以為戒  感謝 !!

网友(2010-10-27):
又學到一招原來熱風槍焊北橋..也要把貼片貼迴趣..
這個我真的地一次知道..
我又有新的體悟..謝謝大大..燒囉一 片..讓我了解..  感恩..

网友:
這裡破壞bga的新手不少唷,哈哈,好像是來亂的,原廠後面一定粉恨我們這些亂搞的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合橋 回悍 99% 可修復 我修了不下百片 都同樣問題

网友(2010-12-10):
這張主機板網路上壞的一大痽~好像修復率似乎不高的感覺?

网友(2011-01-25):
我也有一片..
原本是好的...拆下來後放一陣子..

再上機就開不了了...
所有的晶片含CPU都是冷的..
除錯卡是顯示無cpu...

网友:
NV的主機板晶片都蠻熱情的
nForce 3~4~550~570沒上散熱片應該沒多久就升天了
520~560算改良過的,溫度稍低一些!!
6100還內建顯示,秒炸~~~

网友:
學下來的手上剛好有2塊可以拿來試看看

网友(2011-04-24):
主機板跟圖片就這樣掛了~~圖片損擋了看不到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