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1921wm無法開機.電源藍燈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25):
這台是家人回收品,接電後無法開機.電源藍燈不亮,拆開目視一下電路板零件

外觀無異常亦無燒焦味,首先量測輸入輸出端之各保險絲-->正常,OSD各按鍵

ON/OFF測試正常。

後續上電量測輸入輸出端之各電壓竟然都正常,既然都正常問題點應該在A/D板

控制方面,量測輸入端電壓5V正常,到AS1117L-33(3.3V)穩壓IC輸出異常(1.23V)

就是你了,換一顆備品PJ1117CM-3.3穩壓IC輸出正常了(3.25V),先測試一下可以

開機了,電源藍燈亮了囉,組裝測試OK。

PS:這一台是ACER代工,電路板型號與ACER AL1916WA一模一樣。

1.型號

2.無法開機.電源藍燈不亮

3.合照

4.P/I板

5.A/D板及面板型號

6.故障位置3.3V穩壓IC輸出異常(1.23V)

7.換一顆備品PJ1117CM-3.3穩壓IC輸出正常(3.25V)

8.完修測試照

网友:
回收到一台n_161|  ~不錯的 寬螢幕 ~賺到囉 ~

网友A:
這台我有在回收廠買到過...回來測試後...完全沒壞n_128|
現在的人真浪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有在回收廠買到過...回來測試後...完全沒壞n_128|
現在的人真浪費~~~~

搞不好是看它不順眼
小弟曾經遇過因為玩CS打輸人. 要求換電腦螢幕的...
螢幕真是太冤枉了. 安靜站在桌上也中槍

网友:
或是換大尺寸就把舊的"棄之如敝屣",之前不是也有一位幸運的網兄回收到很不錯的電腦主機?

网友:
恭喜完修。。。19寸的螢幕應該就夠用了^-^

网友:
我陷在還在用15"的咧~~~老天ㄚ~你怎都不讓我撿一台來修咧n_098|

网友:
搞不好是看它不順眼
小弟曾經遇過因為玩CS打輸人. 要求換電腦螢幕的...
螢幕真是太冤枉了. 安靜 ...
引用 网友B:

不會游泳嫌游泳褲重。
(原文是:不會游泳嫌LP重。)

网友:
我也常常會去  回收那邊尋一下  挖挖寶噜 ^^

网友:
恭喜你完修又有一台液晶螢幕了喔

网友:
景氣不好,大家能修就修.
可還是有人不把錢當錢看的.
用不爽,就換更大的.
人家有錢,你能怎樣呢?
我還是刻苦耐勞一點.

网友(2010-12-20):
請問AS1117L除了PJ1117CM這棵可以替代還有什麼可以替代??
小弟正有一台acer 1916w情況一樣,圖上那顆ic輸出只有2.1v
找了露天這兩顆都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1117就一顆LDO,基本上所有的1117-3.3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封裝以及最大電流。

你對一下datasheet即可。

网友:
以找到了^^
AMS1117 3.3V的~~~品牌不一樣!!

网友(2011-03-31):
這種的大部份都是HannsG代工的東東.
所以A/D板上,粉容易有電源燈亮,背光不亮的問題.
A/D板的AL1117-3.3,AL1117-1.8粉容易故障.
AL1117-3.3還好買,也不貴.
AL1117-1.8粉難在電子材料行買到.......

网友(2011-07-08):
恭喜W大大,,,,,,,,,   完修

网友:
恭喜你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
迅速完修 由源頭至終端依原理檢測分段排解故障點,好實例,也是我的好教材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