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瓦斯爐的調整問題

楼主(2010-09-25):
這兩個鏍絲是在調整什麼??

网友(2010-11-13):
回复 楼主:

我想 右邊 大的 是調壓力 ,  左邊 管子上的是調流量 !!!

不知對不對 !!!

楼主:
答案應該是就是這樣吧!

右邊是瓦斯進來的地方,應該是調天然氣或桶裝瓦斯。
調流量的意義我就搞不太懂了。因為壓力與流量又互有關係。

网友:
可以有壓力沒流量 !!

但要是有流量沒壓力(很小) , 就很可怕 !! (不太可能 )

网友:
請問有沒有調空氣入口的裝置?

楼主:
調空氣多寡當然有。

我想了一下兩者其間關係。大概就是一個管限壓,一個管限流。

网友:
右邊那個大的跟接在瓦斯桶的調節器很像
莫非這台爐子可以直接接瓦斯桶?
調節器一般是將桶內高壓降壓用的
否則火會很猛火焰會很高
就像快速爐一樣
左邊構造大概是球閥或針閥
作為控制流量應該沒錯

楼主:
這台是日本林內的商用瓦斯爐,原本是天然氣,來台灣改成瓦斯的。

說真的,我也覺得這部份怪怪的。如果像是卡式瓦斯爐的話,也有一個類似這個的裝置。
真正情形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天然或桶裝瓦斯不是用調的,而是要改噴嘴。
較精確的說,桶裝壓力大要改成天然的低壓就必須將噴嘴孔鑽大一點,反之天然改桶裝沒的鑽只有換噴嘴一途。
精確的鑽孔尺寸我改過但忘記了,只要去查瓦斯爐的型錄上面就有標出來,各廠牌都是一樣的。
改完後要調整爐火的最大與最小。

楼主:
我打去問台灣林內,得到的答案也是模模糊糊的。

所以我自己猜啦!這個大大的頭的功能就是控制噴嘴孔。用扳手可以調,有可能就是調這個吧!
(上面的紅線記號是原本就有的,我猜那是工程人員做原本天然氣的記號。)

网友:
沒錯
小弟以前做過天然瓦斯業務
天然瓦斯供氣壓力較低
所以原本是桶裝LPG用的爐具噴嘴孔要用手鑽鑽大
瓦斯爐好像只要鑽一個地方
熱水器就要把火排整排都鑽
倒是從沒動到調節器的部份耶
應該是說接天然瓦斯就不必用調節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