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洗衣機] 脫水機轉不動了,diy更換電容器

楼主(2010-09-25):
叔叔家的脫水機轉不動了,
脫水機的外殼拆解後,
發現電容器已成這副模樣,整個都爆漿了.

網拍上搜尋,
找到了我要更換的電容器,
20MFD(uF),WV 250V AC,方型的,含郵120元,
和賣家問與答中確認我要的東西,
沒問題後就買了.
更換也十分簡單,
就只有2條線,不分極性,把新的換上,就好了.

网友:
啟動電容這種東西電子材料行到處都有。好像才4~50元吧!

常見的東西可以不必用網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我這邊是鄉下地方,
最近的電子材料行,來回路程有40公里以上,
而我網拍買的話運費只要40元,所以我選擇網購,

另外這個脫水機用的電容器,它的容量比較大,是20uF,
網拍價80元,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至於您說的4~50元,應該是買不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片拍的真漂亮,也歡迎你的加入。
電容器的售價也會依品牌、等級或製造年份有差別,自行DIY獲得最大的或許是成就感吧!
謝謝你提供一篇精彩的實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我這邊是鄉下地方,
最近的電子材料行,來回路程有40公里以上,
而我網拍買的話運費只要40元,所以我選擇網購,

另外這個脫水機用的電容器,它的容量比較大,是20uF,
網拍價80元,我覺得還可以 ...

個人感覺亦是如此, 成本是有著多重考量的, 非單單以單價計算, 很多無形成本也是要算在內的.. 修好才是重點..

想想請別人來修多少? 自己花點錢買零件來修, 兩相比較, 是賺是賠很明顯了..

所以並非我錢多多, 而是這個零件對我的意義..

网友:
恭喜
這是超軟的
等料維修
DIY成就無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我這邊是鄉下地方,
最近的電子材料行,來回路程有40公里以上,
而我網拍買的話運費只要40元,所以我選擇網購,

另外這個脫水機用的電容器,它的容量比較大,是20uF,
網拍價80元,我覺得還可以 ...

40公里!?
九成九以上的人離都市沒有哪麼遠。

原來如此。

网友C:
回复 网友D:

draculaxx大,離都市那麼遠的很多,我本身在南投縣去到有電子材料行的最近也是要到台中市,來回約95公里左右...
連最基本的錫絲我也只能選擇在網拍上買,否則光來回台中的油錢加上過路費2次,都可再買一捲囉...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南投沒有電子材料行嗎?我看我退休後來開一間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投沒有電子材料行嗎?我看我退休後來開一間好了。

實務經驗豐富來開店又免費口頭指點教學的,倘若如此,那真是南投人的一大福氣。

做不過Wish大的人可多了。
(技術類的東西大材小用必勝無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aculaxx大,離都市那麼遠的很多,我本身在南投縣去到有電子材料行的最近也是要到台中市,來回約95公里左右...
連最基本的錫絲我也只能選擇在網拍上買,否則光來回台中的油錢加上過路費2次,都可再買一捲囉... ...

小弟也是在南投市地區. 一些較不常用的電子零件都只能網路買. 急用就得專程跑趟台中...
南投和草屯雖然有電子材料行. 但賣的東西不是很多. 有需要還得用訂的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正在學習中…

网友:
南投那邊的材料行幾乎只賣學校用的套件和一些基本零組件
之前要幫我表哥修個音響, 竟然找不到合適的電容 =..=" 後來買兩個來並聯

网友:
支持一下。。第一次看到 修理脫水機。。
第2次 看到【20uF的  AC電容】

《---上次在我的200W工業電風扇。。也有看到  這種大顆【交流電電容】。
那是我的第一次^-^

网友:
之前看認識的電器行老闆修冷氣也是這樣....

那台冷氣經過清理後發現冷凝器風扇轉速就是慢吞吞,
換了啟動電容就生龍活虎了....

网友:
請問這種電容,容值增減和馬達轉速的關係是正相關還是逆相關?
它可以用有極性的電容取代嗎?

网友:
他沒有極性是因為   ac 電容
有極性  是 dc 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