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車電瓶更換diy

楼主(2010-09-26):
家中的 dio 50 機車的電瓶需要更換了,
它是用 4號電瓶,YUASA YTX4L-BS,

上露天拍賣找到位於高雄的三多電池,已有多次購買其電瓶,服務不錯,值得推薦,
這是寄送的貨運公司,
個人感覺這貨運公司送貨員的服務態度不是很好,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可能是我這邊鄉下地方,我給這個送貨員打50分不及格,

電瓶包裝,

電瓶,要在平坦的地方作業,將電瓶上電瓶液注入口的鋁萡撕掉,

這個是電解液,成分主要是硫酸,使用時要特別小心,將蓋子拔掉,
注意:鋁萡不要弄破,

將電瓶液對準注入口,用力插下去,
若是沒有流進去,就稍微輕輕搖晃幾下就可以了,

維持這樣的姿勢,不要去動它,等個15~20分鐘左右,

將蓋子蓋上,用鐵鎚輕輕敲,確認蓋子平整的蓋好沒問題了,

用充電機充電,電流儘量不要超過0.4A,大概半小時就充飽了,

現在一顆全新充飽電的4號電瓶就完成了,
直接將舊電瓶拆下(先拆負極,再拆正極),換上新的電瓶(先鎖正極,再鎖負極),螺絲一定要確認有鎖緊,
試試電發,正常沒問題的話就OK,收工了.

機車電瓶是保固半年,
若是不想這麼麻煩的話,也可以買灌好電瓶液充飽電的全新電瓶,價錢一樣.

网友A:
原來裡面是硫酸@@"
我上次機車沒電還想說要加純水~還好沒加=  =

网友:
記得之前新電池要啟用前,電池液要自已稀釋,用硫酸和純水稀釋,比重是1.28。
此外如果電池用到沒電,多半電極會受損,光加純水並沒有用,一般只有換新一途了。

网友:
可以加點蒸餾水

网友:
認真如偶,會把電極樁頭用砂紙磨一下
然後再鎖上去
引用 网友A:
原來裡面是硫酸@@"
我上次機車沒電還想說要加純水~還好沒加=  =

加純水沒錯呀
因為原先已經有硫酸在裡面
用久了水份蒸發,硫酸變濃
加純水稀釋至原來的標準濃度

可是這是保養的做法
如果真的沒電了
牽涉因素較廣
加水可能可以再撐一下

网友B:
這種是免加水的,灌好電瓶液,用到壞為止,加蒸餾水的是另一種型式,有旋扭裝置n_17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是免加水的,灌好電瓶液,用到壞為止,加蒸餾水的是另一種型式,有旋扭裝置n_171|

免加水式,失水極少
通常灌好電瓶液,都是用到壞為止
但是還是有龜毛的人
定期把它撬開加水
希望能延年益壽

网友:
我的老機車電池已經有五年多
該來去幫她換顆新電池
希望電燈能亮一點

网友:
加純水或蒸餾水燈+1

有些保養場會加自來水,但是怕會有雜質,以及電瓶充電因為會發熱,自來水會有石灰產生,所以不建議

電瓶不論是免加水或要加水,用久了水份多多少少會蒸發,此時硫酸變濃,加純水稀釋至原來的標準濃度,電瓶壽命較長

而電瓶水補充液則較不建議,因為原先已經有硫酸在裡面,而電瓶水補充液有些含有稀硫酸
濃度太多會減少電瓶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加水式,失水極少
通常灌好電瓶液,都是用到壞為止
但是還是有龜毛的人
定期把它撬開加水
希望能延年益壽

我就是那個龜毛的人, 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我會把它撬開補充點水
加水加到看起來有點溼溼的即可, 如果有看到水跑出來那就太多了
順便給它做個幾次充放電的動作, 這樣一顆電瓶至少能用個5~6年以上

网友:
一般加水式鉛酸電池的確是純水與硫酸,但免保養電池用的則是硫酸鈉,這是之前換汽車電池時電池行的老闆提供的訊息。

网友:
不知道現在買這顆多少錢?

其實加水的如果好好保養會比免加水的耐用,免加水的電瓶放電
過度就掛了...

网友:
一定要照程序一步一步來馬虎不得 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各在網路上 好像三百多元
如果我沒記錯 ,樓主這顆電池是給125CC以下的機車用的
我前幾天也有買一顆YTX7A-BS,是給125CC的機車用的,NTD $400 ,運費NTD$65
YTX 是湯淺電池  GTA是統一統力電池 辨識
後面4L則是指電流大小的值,詳細請在自己查詢GOOGLE

网友:
好幾次
偶天真的以為
自己換換電瓶
一切應該就OK了
結果卻是發電機也壞了
新電池就這麼活生生的被放電到空......

网友:
上次也是機車電池沒效力了 結果 加了純水[蒸餾水]以後用暸快3個月都OK 卻在某一天下雨 突然沒電了 以為是機車發電機壞了 牽去車行一看  竟然  電池也會膨脹 差點爆裂  車行老闆說 幸好早發現 不然 到時候 爆裂更危險..換了一顆就完全不同 馬力超強 加速特快 這是啥原因阿 更換電池以後 油門變很順了 加速很伶俐直達100KM 完全不同的馬力

网友:
免加水電池
若硬是要加水
千萬不要加太多
只要看到濕濕就好了
加太多容易爆
上次
偶是爆蓋子
雖然蓋回去就好
可是流出來的稀硫酸
卻已經有些噴在金屬部分了

网友:
有種回憶的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差不多,幾年前買的也是大約這個價,好好照顧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2012-03-17):
我也是使用一段時間(1年~1.5年)後我會把它撬開補充點水,我看到高雄三多電池行也是這麼做。
加水加到極板即可, 不可加太多會漏電解液
家中三部機車都這樣做, 這樣一顆電瓶至少能用個5~6年以上

网友(2012-06-16):
我也是ㄟ雖然免加水電池加第一次後就不用加水,可是裡面的水還是會慢慢不見,到後面就會沒電發不起來了,這時我會打開加水蓋加一點泰山純水,再充個電又可以用個好幾年了

网友:
蒸餾水可用除濕機接下來的水替代

楼主:
我先下結論:
1. 山葉 2004 RS100化油器版, 電瓶沒電,可以用腳踩發動,沒問題
2. 機車電瓶若是一直無法充飽電,就好像是電充不進去一樣,造成無法電發,
可以用極小電流(約0.1A~0.5A左右),
長時間 幾小時,半天,一天,甚至兩三天充電,
就有很大的機會可以救回電瓶.

內容說明:
家裏一台機車的電瓶,更換約四年,
因為近來幾天一直因為沒電無法電發,
所以我拆下電瓶,直接用充電機充電,
剛開始用1A,2A充電, 電壓都在12.xV,
充完電裝回,可電發,   但是第2天,還是無法電發,有問題,

拿出之前換掉的良品電瓶,接上充電機充電,電壓會隨著電流增加而升高,
調整電流從 0A 一路增加到 2A 左右, 電壓則是從 12.xV 一路上升到約 15, 16V 左右,

上網查一下他人的經驗, 長時間用極小電流可以救回電瓶,
照做, 我充了幾個小時,電壓就有明顯的上升到 13.xV,
再充幾小時後,  只要加大電流,電壓就隨之上升, 應該是得救了,
最後又充了幾小時,充飽電,裝上車, 再來幾天每天都有電發都OK沒問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