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熱水器沒熱水,水盤皮掛了,更換水盤皮

楼主(2010-09-26):
家裡的熱水器出問題了,
沒熱水.
先把外殼拆下,

進水,瓦斯,電池都已檢查過是正常的,
打開熱水的水龍頭,有水出,是冷的,
熱水器本身沒有漏水,
打開熱水的水龍頭時,圖中的橫桿,只有上升一點點,沒有點火,

以手動的方式按微動開關,正常有動作,熱水器有點火,

最有可能出問題的地方---水盤,

水盤拆下,拆開後,

水盤皮裂掉了,

新的水盤皮,50元,
全部裝好之後,檢查無誤,
瓦斯關閉,先打開熱水的水龍頭,確定管路中都是水,沒有空氣了,再關水龍頭,

打開瓦斯開關, 開啟熱水的水龍頭,熱水器正常動作,有熱水可以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 et214488 PO 的一些文章, 不錯用, 受教了.. 從其中學到不少..

想請教一下的是, 那個微動開關是用水盤開啟的嗎? 原理是否為管線中有水時, 水盤會鼓起, 把微動開關 ON 嗎?

這也算是一種安全設計, 沒水時不會點火..

网友:
看來熱水器工會也要來抗議了
請問是受這篇的啟發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308697

楼主:
to 2樓的CreMaker大大:
我也是在痞酷網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您說的對,就是有水才會點火.
但是這應該是有請雷大來說明才會清楚.

to 3樓的雷克斯大大:
因為處理熱水器的問題有風險,且政府規定需要有相關專業證照的人員才能處理,
所以我不知道發這篇對不對,
看到hong.da大大那篇,
我就想說給大家參考看看好了.

當然,最好還是請有相關專業證照的人員來處理是最好的.

网友:
水點火的原理,CreMaker大大說得沒錯
安全方面,只要不是很古早型
不管怎麼使用
圖中淡藍色塑膠殼包著的IC都會在使用後約30分鐘自動關機
另外沿冷水往熱交換器旁那條向上的紅線
末端接一個感溫器防止空燒
所以基本的都已經有執行了
其他部份
看偶那張牌還晾在一邊
就知道其效率啦

网友(2012-03-24):
嘿..謝謝版大了.又多學會熱水器故障檢修的問題

网友:
之前電冰箱休息好幾天
都叫不起來上工
也是看維修自己diy莫名其妙的弄好了!
真是非常實用的教學!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留下備用中!!

网友:
我曾經也碰過這樣問題,但不知道是這樣的原理,結果換了台新的,真是的,看到這篇下次就省了,真感謝,水盤去哪買?五金行就有?通用嗎?謝謝你教我喔!

网友B:
請問樓主頂針中心的O型環買的到嗎,小弟上次修水盤漏水,就是從頂針漏出來,還好原因是頂針螺帽鬆了,轉緊就好

可是頂針直徑0.27CM,這個尺寸的O型環跑遍所有的機械或空油壓材料行都找不到,買的到最小的只有0.28CM,畢竟每天用早晚要下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頂針中心的O型環買的到嗎,小弟上次修水盤漏水,就是從頂針漏出來,還好原因是頂針螺帽鬆了,轉緊 ...

網拍有很多人賣O型環,輸入 O型環 關鍵字就能找到你要的。

网友(2012-06-20):
實用教學 推推推  謝謝

网友:
我曾經也碰過這樣問題,跑遍了五金行就是買不到那片圓形橡膠皮,只好在破裂處黏上一片塑膠暫用。已經用了三個月。

网友(2012-08-03):
學到了水點火的原理,下次如要檢修熱水器的話,又多了一個方向,感謝分享

网友:
原來還有像皮可更換,我上次是整個水果盤更換,
看到這篇可以把舊的先修起來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