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carzy1kimo 大 錫鉍低溫無鉛錫膏植球

楼主(2010-09-26):
上次在聊天室說要拍照給你看,但下班回來後事情一堆到今天才有空用。
這次放了個溫度計在旁邊,測量起來溫度約120度就成球了!感覺還不錯用!
這篇完全是參考阿彰大上次給您看的那篇所做的,所以方法一模一樣~
不過還好有阿彰大的教法~不然我還真不知道用錫膏做植球不能用吸錫線把錫吸乾淨!
第一次用時忘了這件事,成球後會掉幾顆!!!!

看一下今天的主角 NVIDIA 6200 GPU

用焊槍加焊油輝一輝就好!
這樣就行了,記得擦一下!
準備一下可直接加熱鋼網!合照一下~

還有這個~鋁薄膠帶~一捲六十元!很好用~
之用是買廚房用的~但有點厚~這個比較薄~
剪好要用的~

合體!

看一下今天的主角!錫鉍低溫無鉛錫膏!
看一下規格!

" /> 啥~~~2007~~過期了~~~~~~~~~~~~~~~這不是有保存期限的嗎!!!

因為實在太便宜了~只好將就用一下~(才150元含運)
塗上後用小刀括一括~~

開始加熱囉~這次有放個溫度計~
大約在120度就開始成球了~第一次看到時感覺真好玩~~

完成~~
取下鋼網後~~漂亮
看一下正面...這次沒爆哦~~!

清理一下~~水啦!整整齊齊的!

================================================================================
錫膏使用心得:
用錫膏植球真的比錫球快多了,錫球使用時...光排球就排好久~
拿掉鋼網時又會掉一堆球~又要用細針看到老花~一個做下來真的要三個小時左右(新手...練習不足)
而且用錫球加鋼網直接加熱有時錫會黏在鋼網上造成鋼網拿不下來@@"

而改錫球後做一個時間約三十分鐘內(快又有效率)
完成後鋼網輕輕鬆鬆就拿下了~只要再清潔一下就OK了!

以上方法如果有做錯或不對請指導一下~感謝!

分享一下規格

网友:
看起來 好像不錯 但是 低溫 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體 ~...現在的 VGA   溫度都很高 ~..
長時間 不知道
138C 就溶化 ~ 還真低 ~ 我有一灌 小灌的 ~都還沒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我也在想這個問題~現在的零件溫度都滿高的@@"
快拿出來玩看看吧~小心那會過期的!玩一次你就會知道比錫球好用多啦!!

网友:
正點= = 其實我看完阿彰大交我們做一次 當天我就去把裝備買齊了XD

不過鋼網失敗...賣的人騙我 他說可以直接加熱 我ㄧ加網子就爆了0.0

阿水你網子是在淘寶買的嗎? 就是64件可直接加熱鋼網?

這個錫膏還真的是祕招! 學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買的是這個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amp;is_archive=true
有試過幾個直接加熱沒壞過~不知道t大您那時試的溫度是幾度???
我用錫球只有加熱過一次~沒爆但錫球會黏在板子上而取不下來!
你上面看到那個6200晶片用的鋼網我以經直接加熱四次了~因錫膏容點低~所以溫度約在130度內~

网友C:
今天剛處理一台 ACER NB空焊 我只有給他加焊

溫度 240C 的時候 膠還不掉耶 `
的7300  那點膠 ~如何除掉阿 ~
彰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剛處理一台 ACER NB空焊 我只有給他加焊

溫度 240C 的時候 膠還不掉耶 `
的7300  那點膠 ~如何除掉阿 ~
彰大 ...

彰大在這篇有提到除膠  asus u6s~~g8400 故障
之前有問過彰大~大陸那有在賣除膠水~
但彰大表示溫度到了就可以除了~不用用除膠水!
這張圖有真相~~

彰大的除膠法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勾子~
好像溫度到了..就可以用勾的勾掉~
最近來找找有沒有報廢但有點膠的板子來試看看~

另筆電...我覺得還是重做或換新晶片比較好!
因為..只是加焊好像還會再回來@@"(最近就遇到了)

資料來源:
最近反複閱讀彰大文章不下五十次的我!

网友:
中秋節
烤肉肉,遜!
烤錫膏,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被發現囉~~~真的烤了一整天的錫膏~

网友:
原來植球還有這招喔
真是感謝水哥了..........
又偷學了一招.......

楼主:
剛查了一下發現在錫膏不太試合用在高溫的顯卡上~
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資料:
http://forum.eettaiwan.com/FORUM_POST_1000039157_1200045625_0.HTM
裡面有提到:『確實使用Sn Bi錫膏溫度較低,但缺點則容易脆裂.』

另在附上一個剛找到的『無鉛錫膏資料』,有興趣的人也可以下載來研究一下裡頭的成份~

240.62 KB, 下載次數: 94

网友(2010-10-31):
http://tw.myblog.yahoo.com/jw!JY ... Afu/article?mid=565
bga 高手的網站,參考一下!

网友(2010-12-31):
感謝前輩提供非常不錯的植球sample...

但是如同前輩所言,在如此低的工作溫度下,是否代表著若遇到高溫型的顯示晶片,不久後即會發生問題。
看了後續貼的連結,許多人都建議還是使用標準的SAC305去做植珠比較恰當??

网友(2011-02-01):
這個厲害!這個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