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請問ZCPn這顆IC

楼主(2010-09-26):
請問各位先進.ZCPn這顆IC有誰知道可用什麼代替?或誰那邊有?
!Bf(rU!gBWk~$(KGrHqIOKj4Es!(VdLhmBLBBCdUV-g~~_35 (中型).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先進.ZCPn這顆IC有誰知道可用什麼代替?或誰那邊有?

正名運動這顆為BJT電晶體,它不叫IC。

网友:
我也速在找這棵電晶體,奇美的嗎

网友:
是噢!

我以為它是一個穩壓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優派vg2012M-2.閃紫藍燈.開關無作用.黑屏.這一個已經變成通病了.同型號驅動板A190A2-A02-H-S1.使用在奇美.優派.acer19吋機型上.而且驅動板無法通用.程序各不相同.如果再找不到就要買塊驅動板回來殺肉了(剛好客人去大陸出差.可以慢慢找).盧大可以問問看對岸有沒有.以造福痞酷網的網友.
賣場上賣的驅動板的幾乎都是16:9用的.我這台是4:3
另聽對岸說.可用4007代用.可是他講得很含糊.到底是什麼4007.小弟學淺.我就不知道了.
盧大要不要考慮換回奶油獅.很不習慣的說.

网友:
ZCPn這顆確認是PNP型,有些A/D板就用2907A。
露天很多人在賣

這顆可代用
PNP Silicon Switching Transistor
SXT 2907 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infineon/1-sxt2907a.pdf

网友:
在部分奇美系統AD上作為1.8V產生電路。
使用滿足60V 600mA的2SB系列PNP晶體也可以換用。

楼主:
找了塊板來殺肉.結果它上面用的是2907a.請問狼大.這顆可以吧!

网友:
可以,因為部分奇美AD板是直接用2907A

网友(2010-12-06):
我的螢幕有時候也是變黑,我就只能拆起來把ZCPn那顆重焊一次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