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台SAGA 29吋 CRT電視.好像有缺色(已解決)

楼主(2010-09-26):
請問各位先進.一台SAGA 29吋 CRT電視.好像有缺色.快變黑白了.維修該從何處著手.

拆開機殼.巡視機板無異常.針對小國大說的.對於高壓高溫區全部再補焊一次.上電正常.

网友:
那有可能只是色相跑到偏綠而已.
用遙控器開到影像調整部分調調看.
色相項目調到中間即可.
不過這一型電視已經至少出廠5.6年,裡面有些地方(高壓高熱部分)需要補焊比較保險.
(另有個不情之請.我手上有台同型機種,水平部分有個電容疑似爆掉只剩兩隻腳,位置在水平晶體Q402(C5299)的前方,基板上編號為C434.如果您有拆機的話,可否幫我注意一下那顆電容是啥規格?我那台為了這問題已丟了很久無法解決.謝謝.)

网友:
三色輸出晶體先補焊
或是乾脆換掉試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調整沒用.還是一樣.另找不到Q402和C434.只找到C433.會不會機型不同.我這台是SAGA CT-29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三色輸出電路.機板上面的代號是什麼?高工所學都還給老師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看來用久了所造成的空焊實在是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