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物網要搶最後幾秒下標也是不容易的事

楼主(2010-09-26):
沒在惜物網買過東西,前幾天想說去晃一下,竟然發現有"在線式的ups",我就給他註冊...想去下標,

因為不知道大家搶這麼兇,昨天沒搶到
http://shwoo.taipei.gov.tw/bid.asp?op_=show&auid=28423

今天有作好心準備了,就賭最後幾秒,終於給我搶到了
厲害吧,我11:59:58下標...不過...價格怎麼比昨天那台貴這麼多...
http://shwoo.taipei.gov.tw:80/bid.asp?op_=show&auid=28629

到時如果是壞的...我再來請教大家...

ps:  搶標的人中,裡面有個b開頭的,我大概猜的到是誰...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人...也是在媽咪論壇的網友...

网友A:
Y游大 ,是  c1000 城堡型的 ups 也!
一般都是電池故障居多,換上好的電池就可以工作了,買到算是賺到!
我手上還有三台故障同型的正在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Y游大 ,是  c1000 城堡型的 ups 也!
一般都是電池故障居多,換上好的電池就可以工作了,買到算是賺到!
我手上還有三台故障同型的正在努力中, ...

我也是在想...會不會換電池就好...

不過要去買電池...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但最怕的是...電池買回來會不會還是壞的...

我有點異想天開...可以用電源供應器去假裝電池嗎n_030|

网友A:
我常去回收場請老板幫我留意,但只購機不含電池,電池再另找堪用品,通常堪用電池稍作保養可以用很久,

我倒沒有試過用電源供應器來代電池測試,因為不缺電池所以沒這麼做,有機會試試看便知了。

飛瑞c1000要用三顆GP1272 F2 (CBS)的電池。到回收場買先測再論重購買的,一公斤約40元左右,還真不便宜!如果買到堪用的就賺到了。

网友:
恭喜你。。
它12:00 一定就結束。。。

我今天11:30 突然醒來。。。也有加入下標名單!!
【430那個是我】~我只比前面那個人。。多10元下標!!【所以一定不會得標的】》《

結果【正經事就沒做了】【因為已經11:59分了】。。。另一台 列表機就沒下標了。。竟然920就一台列表機了【老舊卡紙】
http://shwoo.taipei.gov.tw/bid.asp?op_=show&auid=28626

ps:那個  wanwan**    好像是【公務員】或【回收廠商】【我看這個帳號    起碼得標100件以上的東西】。。  10臺以上的列表機。。

网友:
我有點異想天開...可以用電源供應器去假裝電池嗎

如果是 飛瑞A-500  [就是可以在斷電後]【多使用 20分鐘】。。。

你用電源供應器去假裝電池嗎  【大樓停電後~就不能用了】。。。》《

网友:
剛才去看了一下還不錯   不過價前都比回收廠貴一點 不過惜物網
大多是好的   比回收碰運氣好

网友:
很可惜台中市政府並沒有這樣的褔利n_019|

网友B:
看台我也有看~但我沒標~
帳號kb8_8mvp 的是我!
惜物網大家都在搶標最後五秒~誰價錢高的贏~
感覺真的很難低價搶到想要的東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台我也有看~但我沒標~
帳號kb8_8mvp 的是我!
惜物網大家都在搶標最後五秒~誰價錢高的贏~
感覺真的很難低價搶到想要的東西~

.....
你最可怕.....畢竟你這船長說出來的話都很嚇人...還會讓人家誤解...
還多了一票人....幫你搶標........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你最可怕.....畢竟你這船長說出來的話都很嚇人...還會讓人家誤解...
還多了一票人....幫你搶標........

沒看連載的應該不知道您在說什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你最可怕.....畢竟你這船長說出來的話都很嚇人...還會讓人家誤解...
還多了一票人....幫你搶標........

 我還看不懂~~等看了c大講的後才了解~

网友D:
嘿嘿....想不到阿遊大竟跟我相中同一台
我在你第一次出價的下面那個......^^!!

网友B:
大家相中什麼要不要公告一下~免得自家人撕殺~~

P.S不過這樣好像會引來更多人來撕殺n_075|

网友:
怎麼看上去~就是自家人抬價~廝殺阿~
這個惜物網看起來滿不錯地~如果各個政府機關把東西拿
出來賣也滿不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常去回收場請老板幫我留意,但只購機不含電池,電池再另找堪用品,通常堪用電池稍作保養可以用很久,

我倒沒有試過用電源供應器來代電池測試,因為不缺電池所以沒這麼做,有機會試試看便知了。

飛瑞c1000要用三顆GP1272 F2 ( ...

剛去露天晃一下,台中的電池比較便宜一點...

我想我會先用電源供應器來代電池測試看看啦...不知會不會有發生什麼事...
叫我在不明的狀況下...去直接買3顆電池來試...

對了...c1000可以用摩托車載嗎(腳踩的那個空間)???

引用 网友D:
嘿嘿....想不到阿遊大竟跟我相中同一台
我在你第一次出價的下面那個......^^!!

果然有媽咪論壇的網友在互相搶...
好險你不是第一次出價的上面那個...
我一直懷疑,第一次出價上面那個,是市政府惜物網派出的"抬價員"....

引用 网友B:
大家相中什麼要不要公告一下~免得自家人撕殺~~

P.S不過這樣好像會引來更多人來撕殺n_075|

我也是這樣想...

但大家可以公佈一下自己在惜物的帳號啦...
這樣或許當發現目標一致時...彼此可以先私下喬一下...在又是敵人又是夥伴的情況下...會很有趣的...:on_087|

网友:
十十

好羨慕台北有這樣的褔利,不過到手時要發表一下成果啦!

C1000體積不大,機車腳踏板可以載得下,重量含電池約十幾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相中什麼要不要公告一下~免得自家人撕殺~~

P.S不過這樣好像會引來更多人來撕殺n_075|

這不是阿水船長常常做的事情嗎?????

楼主:
c1000拿回來了,有沒有人用過c1000的,我這狀況是不是換電池就好???

目前狀況(我後面有附上使用手冊連結 & 圖):

1. off狀態時,把電源線拔掉,然後再把電源線插上去,會先嗶6聲,
   最後市電指示燈會亮、旁路指示燈會亮、負載及電池容量指示燈只會亮"指示燈1"
   此時電池指示燈會一直閃爍

2. 按on鍵,
   市電指示燈會亮、旁路指示燈會熄滅,改成變流器指示燈亮,
   負載及電池容量指示燈只會亮"指示燈1",
   此時電池指示燈會一直閃爍

************************po圖*****************************

C-1000正面

C-1000側面

C-1000背面

這是使用手冊:
http://www.rayfordtec.com.tw/Pro ... %B8%8B%E8%BC%89.pdf

off狀態時,把電源線拔掉,然後再把電源線插上去,會先嗶6聲,
   最後市電指示燈會亮、旁路指示燈會亮、負載及電池容量指示燈只會亮"指示燈1"
   此時電池指示燈會一直閃爍

   按on鍵,
   市電指示燈會亮、旁路指示燈會熄滅,改成變流器指示燈亮,
   負載及電池容量指示燈只會亮"指示燈1",
   此時電池指示燈會一直閃爍

网友:
這款我沒用過..

一般如果沒插上市電充電或是市電停電時會有警示聲..

若機內的電池電量太低了或快用完了, 也會有警示聲..

所以建議 samfu 大, 先不要接上負載, 讓它充電一下..

楼主:
看了C-1000這台上面的資產表...這台是88年購買,98年故障報廢...
我想一定要拆的...就把它拆了,
拆了才想起閒置一年的UPS應該不可能有電....果然一測電池都沒電了,3顆電池都是1V跟0.多V....

有看到wooden兄下面這篇C-1000...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highlight=c-1000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12&extra=page%3D2

我雖然沒wooden兄這麼誇張,但線路也是變黑了,我想我先把那一帶變黑的銅鉑補上錫,再裝回去充電吧...
不過我想電池被放電到1V & 0.多V...是不是已經算過度放電..沒救了...

网友:
阿游大,建議您把 L6,L7解焊,再把銅泊補一補,同時電池換過之後應可正常工作了
其中第五張圖亮三個綠燈是電路正常工作中,橘色燈是電池充電中,
正常開機時蜂鳴器應只叫一聲的
風扇最好也上一下油,可檔久一點!

楼主:
在網路上查, 湯淺 跟  GS 這兩個品牌比較多人賣...價格也便宜不少...

請問 CSB(7.2AH) 跟 湯淺(7.0AH) 跟  GS (加大版是7.2AH, 但看規格,連接頭好像變寬版(窄版4.7mm,寬版6.4mm)),
這3款的c/p值,何者較高阿???

网友:
感覺上CSB 品質較好,而且接頭是寬版的,用的人也多,原機也是搭這一廠牌的。
湯淺的接頭是窄版的,連接線頭會有點鬆,當然線頭可以自行更改,
若不論C/P值,建議使用原出廠用的電池廠牌較好,至少電池頭沒有鬆動的問題。

网友:
好久沒上去買東西了,好東西都飆高價,不然就搶的要死要活...

運氣好被我按到最後一刻,不過那也是好久之前的了n_167|

楼主:
我是買GS 12V 7.2AH版的電池...因為便宜&是寬版的接頭...

湯淺雖跟GS價格一樣...但接頭是窄版的...所以不考慮...

有在網路上查資料...湯淺跟GS...好像已經合併了...
反正感覺上(網路爬文),GS的應該不輸湯淺....

**************************PO圖*****************************

C-1000原本的CSB舊電池,製造地是台灣...我想...會不會搞半天...電池都是同一家台灣廠去代工的...

3顆GS 12V 7.2AH 的 GS電池...

此GS電池是寬版接頭...上頭01107...不知如何看其日期(應該代表日期吧???)...

此GS電池製造地也是台灣

風扇拆了...

也不知道要噴那...看到會轉的...我就噴......

OFF中的C-1000...正常...

ON中的C-1000...正常...

沒接市電的C-1000...正常...電力滿格(5格)....直接接電腦..電腦可順利運作...

网友:
整理好,換了新電池,實際成本不含工資應在2000元以下,算是賺到一台不錯用的 UPS 了,
先前我服務的單位, UPS 幾乎都是這牌子,耐用度都不錯。

楼主:
整理好,換了新電池,實際成本不含工資應在2000元以下,算是賺到一台不錯用的 UPS 了,
先前我服務的單位, ...
引用 网友A:

差點忘了說...
我這次花最多的時間就是在補錫...我pcb左半部幾乎補了...
因為自己要用..所以補的很用心...

网友:
水哦!看來我那三台待工的 c1000 也要好好整一下了,
感謝您作了好實例!

网友:
恭喜。。。又可以用好幾年了。。。而且這個是【塑膠外殼】。。不用保養。。
咱曾經看過一台15年的 飛瑞的。。鐵製外殼開始氧化掉漆。。那個就要【內外】雙重保養了。。
而且不能距離 浴室太近》》《。。

ps:UPS差不多這樣的重量 与尺寸【在辦公室裏面】最受欢迎了。。
現在的【ups 不斷電系統+LCD的體積】==以前CRT電腦螢幕的體積。。再大一點【在辦公桌】就放不下了》《

网友:
差點忘了說...
我這次花最多的時間就是在補錫...我pcb左半部幾乎補了...
因為自己要用..所以補的很用心.. ...
引用 楼主:

我也好想標一台來用~~~不過~~電池我會拿汽車用的來改...
1顆全新的2千左右~~~可供應45A也有60A的...用起來才爽~~~~
至少....要供應我的伺服器與網路分享器的電路一定夠....

楼主:
我也好想標一台來用~~~不過~~電池我會拿汽車用的來改...
1顆全新的2千左右~~~可供應45A也有60A的...用 ...
引用 网友C:

汽車應該是12V吧...所以也要找個2~3顆來串...

因為我都注意1000VA的UPS,現在1000VA機型,是會用到2顆或3顆電池....
如果UPS內裝2顆電池...電池就是要24V(串聯)供電...
如果UPS內裝3顆電池...電池就是要36V(串聯)供電...

但是...
記得前幾天爬文...好像有看到一篇說...電池安培數如果高出太多...反而會讓ups壞掉...
因為充電時數過長...導致充電電路...機板....還是什麼因素...我忘了...
剛想找卻找不到...下次如果找到再po出來...

以這台C-1000,是可以再外加個36V 30A 的EXT. BATTERY

网友C:
汽車應該是12V吧...所以也要找個2~3顆來串...

因為我都注意1000VA的UPS,現在1000VA機型,是會用到2顆或3 ...
引用 楼主:

加大安培哪會壞???充飽電之後的電壓一樣稍高...哪有差別???
會把UPS打壞也只有電壓高才會......

至於~~這台...保護應該做的很好~~~~還不至於被打壞吧....

沒詳細看它的屁股還真沒發現....它可以外接36V的電壓阿???
該不會是可以直接接36V轉110V吧???

楼主:
加大安培哪會壞???充飽電之後的電壓一樣稍高...哪有差別???
會把UPS打壞也只有電壓高才會......

至於~~ ...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前面是說好像會...因為我也不確定...也找不到當初那篇文章....

可能是我記錯了(或許沒這篇文章)...也可能是因為安培數過大...導致充電過久...充電零件出事....

我真的不知道阿....就當我沒說好了n_074|

至於外接電池,下面是使用手冊中的圖...

楼主:
真的找不到以前那篇...
有找到一些別的...

下面的#10有提到...不過這問題.多加些散熱風扇...或許可解決...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103844&p=1

下面整頁都有提到...汽車電池跟ups電池不同處....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103844&p=2

唉...有人說可以...有人說不可以...反正我又不改...懶的查了...
這篇提及充電電流設定...所以...
http://iask.sina.com.cn/b/25383.html

网友:
八月時幫客戶換了一台C-3000的電池,12V7A八顆....從阿里山幫客戶帶下來..重死了~
沒想到上個月客戶又帶來.....主機板故障@@"報價13XXX元多...貴死了!

楼主:
八月時幫客戶換了一台C-3000的電池,12V7A八顆....從阿里山幫客戶帶下來..重死了~
沒想到上個月客戶又帶來. ...
引用 网友B:

一顆電池是2公斤多....
C-1000用3顆.....整體重應該就有10公斤多...
當時光是從校園拿到校外...就覺得有些累了...

C-3000....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