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173A

楼主(2010-09-26):
朋友給我的lcd  開機後有顯示螢幕  但不到兩秒螢幕不亮

  重新重開電源又亮不到二秒 又不亮  用手電筒發現螢幕有畫面只是燈管沒亮

  所以先測試燈管  發現一隻壞了   請問一隻壞了是否會使整個螢幕不亮呢

  還有要從那方面著手維修會比較好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單一隻燈管壞掉會造成電路保護, 還是直接買一隻燈管比較好
記得買了之後還是得檢查高壓板週邊的電路, 尤其是MOS 和電容
才不會用沒多久燈管又掛點

网友B:
換燈管的風險很大喔,換得不好搞不好連面板都搞壞了,有一個建議,換雙燈的公版,亮度鄉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燈管的風險很大喔,換得不好搞不好連面板都搞壞了,有一個建議,換雙燈的公版,亮度鄉差不多

對啊!我總共拆過兩次,都拆得頭破血流。
雖然都裝回去也都有裝好,但是總覺得很麻煩。

好像在整理一疊不好整理的紙一樣,這邊彎、那邊滑掉的,又怕把內部弄髒。
還有順序、方向別弄亂了。總之,自己小心。

网友:
燈管不好換,最好買有燈罩的比較保險,拆的時候注意別撬到面板,一但破了就只能拆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