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p pavilion f1523 無法開機-維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0-09-26):
hp pavilion f1523 無法開機-維修案例分享
朋友昨天從台中北上,丟了一台hp f1523 螢幕,說此螢幕壞掉,他兒子玩電動玩到一半,突然間螢幕全黑
順便丟了幾台power等有時間再po 文章

維修流程:

打開f1523後發現是老症狀,幾顆電容已經"膨脹".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hp pavilion f1523 無法開機-維修案例分享
朋友昨天從台中北上,丟了一台hp f1523 螢幕,說此螢幕壞掉,他兒子玩電動玩到一半,突然間螢幕全黑
順便丟了幾台power等有時間再po 文章

維修流程:

打開f1523後發現是老症狀 ...

恭喜完修!!

請問rras大幾個...問題:

高壓版、PI版、AD版等...

這幾塊都是如何分辨出來是哪種板子?!

有些我知道但有些我不知道

可以方便說明一下嗎?!

謝謝唷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 PI 板 Power(電源) & Inverter(變頻)  電源板及高壓板合體
常見於無變壓器的LCD Monitor 直接由AC 110 電源線接入, 經Power 轉換出所需的電壓 12V 5V , 供給Inverter 及 AD
這類的顯示器, 打開之後會看到兩塊板子, 輸入AC 110 那塊比較大, 有接燈管而且看得到變壓器, 那就是 PI 板

2.高壓板 (就是所謂的Inverter 變頻轉為高壓用的)
這樣的設計通常是配有Adapter(比較僅慎的說法應該是Switch Power就是已經轉為12V或19V再接入顯示器), 打開
之後會看到有變壓器的那塊板子就是高壓板

3.A/D 板, 又稱為Control Board 做為訊號處理用. 將顯卡訊號轉為LVDS 訊號, 供Tcon使用.
要辨視這塊板子最快的方法就是看DVI或D-SUB接頭, 通常這就是AD板

PS: 還有一種是三合一板, PI板又加上AD板. 整合成一整塊.

楼主:
謝謝pemit 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PI 板 Power(電源) & Inverter(變頻)  電源板及高壓板合體
常見於無變壓器的LCD Monitor 直接由AC 110 電源線接入, 經Power 轉換出所需的電壓 12V 5V , 供給Inverter 及 AD
這類的顯示器, 打開之後會看到兩塊板子 ...

謝謝說明n_071|

我大可知道如何分辨

感謝大大n_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