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 Compaq 筆電電路圖

楼主(2010-09-26):
Compaq   Presario V2000    筆電 開機時,所有的灯都不亮,無法開機,確定筆電內部電源有問題,誰可以提供電路圖給我,讓我找問題並分享出來。外部變壓器(Adaptor) 換新,問題仍然一樣。謝謝

网友:
我有也 可是我沒辨法上傳

你先找主機板的3V 5V 或著是插 MINI PCI 檢測卡 量上面有沒有3V 5V 待機電壓 再往下找

楼主:
電路圖可以傳給我嗎?我的 e-mail 為 gshuang@fedtech.net
不勝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