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10-M2 12V短路 開機短路保護

楼主(2010-09-26):
RC410-M2 12V短路 開機短路保護
紅棒接地 黑棒量測12V 2孔 皆短路 一直持續B....................
12V不接 開機風扇持續運轉
12V接上 開機短路保護 斷電
CPU附近的 MOS全部拆下還是照樣短路:
過程中電感被熱風槍波及到有點起水泡@@"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請問 再來該往何處查
板上舊文所說電源控制晶片是哪一顆呢?

网友:
如果沒看錯的話,之前版上有大大分享過RC410-M2 Rev:1.0的電路圖
控制ic是RT9603 共4顆,每顆RT9603控制4顆MOSFET(09N03*2,06N03*2)
所以沒猜錯的話.....那幾顆立正站好的MOSFET您沒拆到....

网友:
圖二 用插的也是喔.... 就是立直的MOS.

大多立直的是上管 上管短的話就像你的情況喔.

我看圖片上你只有拆下管 如果上管無短路下管拆光還是短路那就是北橋NG了

楼主:
照大大指示拆下上下管
確定為上管短路
有幾顆 K3918 MOSFET 損毀
請問代用料有哪些因為離材料行太遠希望可以從廢板找
剩 上管4顆K3918沒裝
暫時開機 持續運轉
除錯卡跑碼
奇怪的是POWER開關一開 還沒觸發主板的POWER SWITCH 主板就自己跑了起來
  會是因為上管沒全部裝回去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看能否進到BIOS,進入後,檢查一下電源管理的設定值,記得裝上電池,試試看還會不會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修復....插電就開機這個,如s大說的進bios裡電源管理(power management)
找AC BACK FUNCTION或是其它AC LOST XXXX之類的
這個選項是設定當電源回復後要採取的動作,一般大概會有last state(上次狀態)跟full on,off這三種
跟上管缺了幾相供電這個應該沒關係,版上也有一篇在討論這個問題的

K3918這個GIGABYTE AM2的板子倒是很多,彰化的電料行可能也找不到吧? 台中可能比較買得到
我之前是網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