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有問題

楼主(2010-09-26):
請問各位達人有遇過LCD電視一開機就會.紅.藍.白.灰.畫面一直換來換去.就是沒有正常的畫面
這是不是主機板的問題..如果是要從那主板那裡下手..謝謝

网友:
我曾遇過一台歌林32"液晶電視是這樣的,但有聲音正常輸出!
我把視訊盒位置矯正(原先歌林安裝時有個角度偏移),就正常了,後來客戶又反映有相同情形,又拆了一次,這次是把AD版到T-CON的連接線拆除清潔後,再安裝定位,目前正常服役中!
你的是不是同樣情形並不知道! 僅在這裡提供經驗!
若是可以的話,將畫面拍照PO上來,這裡很多好師傅會提供更詳細的辦法供你參考的!

网友:
AGING MODE 因為沒吃到訊號n_135|

网友:
EDID EEPROM 損毀或無訊號輸入
會出現AGING MODE  (R G B 循序切換)
表示面板有電源但LVDS 無訊號. 先清理一下FPC線
再查EEPROM 是否有損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