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c6000不開機

楼主(2010-09-26):
小弟有部compaq nc6000,按下電源開關後,風扇會運轉5秒左右,且有一個閃電符號的燈亮橙色,然後自動斷電,可有大大能提供維修方向?(用電池或外接電源皆同,且開機數十次,可能有一次可正常啟動)

网友:
通病

你把主機板拆下來,在CPU的位置後面,有個"正方型的MAX1987" 的電源管理晶片,更換後,然後再把SOP8 CPU附近的管子 補焊 即可,沒錯的話 應該是這個問題

网友(2011-04-12):
我手上有二台,不過電的.聽變壓器會有滴答聲.

网友:
大部份是CPU座問題,空焊,因風扇散熱不良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附近有mos短路了

网友:
這台機器我手上有5台,
一台是顯示卡不良.
一台是不明原因短路,可能是MAX1999有問題.拆掉後就主板就沒有滴答聲.但變壓還有滴答聲.還在找問題.
二台是跟版主一樣問題,補焊MAX1987就好了.是這型機器的老問題.
最後一台是機器記憶體卡槽接觸不退,己正常使用中.

网友:
同意MAX1987的問題,我有幾台都是補焊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就錯了喔!不是cpu座空焊喔!不過是散熱不良引起沒錯
 這我也又遇了不少台

网友:
我找到了,是max1987故障引起的短路.
沒辦法了,只能買零件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