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b(更新圖片)

楼主(2010-09-26):
最近小弟朋友拿一台LCD 給小弟
請我幫忙看一下,礙於小弟功力不足,上來求助各位大大
這台問題就是:只又白色畫面(但有格網...)
*(我有找過這台相關的維修文章,但是壞法都害這台不一樣,懷疑不知是不是壞面板,但又很奇怪,看的到黑色隔網... 感覺面板又是正常)

▲ Viewsonic VA1912wb

▲ 開機後的畫面(有格網...)PS:進入桌布後就一直維持此畫面... 在近桌布前,畫面是全白的

▲ 電源指示燈正常

▲ PI板正面,看過無爆電容...

▲ PI板背面

▲ A/D板....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有可能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A:
1.Panel
2.AD 板
3.連接panel 跟AD板的薄膜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anel
2.AD 板
3.連接panel 跟AD板的薄膜排線

小弟剛剛已經把 排線都 清理過了! 狀況依然存在....

网友:
跟我的viewsonic情況一模一樣~~~~
T-Con故障也會~~~~

网友:
請量看看ZCP中央腳有無1.8V,兩顆穩壓IC中央腳有無3.3V

楼主:
請量看看ZCP中央腳有無1.8V,兩顆穩壓IC中央腳有無3.3V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大大:
下圖:
1.ZCP 該如何測量? 因為小弟發現中央角和上面的是通的,然後小弟有針對下面的腳位測量電壓! 怎麼測量皆無1.8V ?
2.圖片中有一個很像二極體的東西,請問他是二極體?
3.若穩壓IC 是 A/D板上面的 AMC1117-3.3 . 小弟測量2顆過有3.27V!

楼主:
小弟剛剛爬文後
看到有大大測試ZCP的圖片
小弟學著測試!
有量到3.3V的電壓(輸出電壓分別為為 2.63v   1.79v  3.29v )
至於下面那個很像2極體的,小弟有測量到它有壓降(輸入電壓 5.02  輸出 4.72; 所以這顆2極體 感覺好像也有在工作,感覺算正常)

但小弟有個發現,A/D板上TSIMI7AK 當燈管亮時會發燙... 但是燈管滅後! 又降溫! 這樣算正常?

网友:
回覆 7# cools0607
cools0607大您好,1#的AD大圖,右上角有一顆穩壓IC,看看輸出有沒有正常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測量過了,輸出3.3v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