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屋直立式冷氣一直跳電

楼主(2010-09-26):
西屋直立式冷氣一直跳電
有請冷氣維修師父來看過.說冷氣須換控制板
請教有可換此款冷氣的公板嗎及如何改裝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將控制板右下方的Rellay 用較堅硬的東西輕敲幾下
有可能是Rellay 碳化黏住了, 如果敲一敲就好的話, 就買相同規格的Rellay 來換

网友:
您好.
您有勾表嗎?先確認是否真的過電流.也有可能是您的總開關箱裡的那個nfb螺絲沒鎖緊.檢查時記得有電喔

网友:
濾網會不會太久沒洗
或者冷氣的冷排太久沒洗

网友:
這台......
我家也曾經有過
但......
賣掉了Q_Q

网友:
請先使用電流勾錶,檢查壓縮機啟動後的運轉電流
比對設備銘牌上的標示電流值(7.6A)
如果電流沒有超過的話
表示設備無明顯異常
如果電流超過的話就要檢修,看是壓縮機還是送風馬達異常
再確認無熔絲開關是否與電流值太過接近(正確應該是15A或是20A的無熔絲開關)
如果電流沒有超過7.6A,無熔絲開關也是15A或20A,無其他電器共用迴路
還是會跳電的話,請直接更換新品無熔絲開關

控制板只不過是檢測溫度,做壓縮幾的運轉控制,與送風馬達的轉速控制
容易跳電跟控制板並無直接關聯
冷氣應使用獨立迴路,不可與其他電器共用,以免發生危險

网友:
你指的跳電是指冷氣本身跳電還是家裡的總開關跳電,能述說清楚嗎?
直立式冷氣大都是110V很多人都把它插在延長線與其它電器共用,這是很危險的也很容易過電流造成無熔絲開關跳脫,這點請注意
如果是冷氣本身時常自動關機,請更換面板按鍵,或主基板上的最大顆IC空焊

楼主:
冷氣機跳電
已更換新品無熔絲開關50A
3樓電源插座都是吃同一個電,半年前冷氣電源插座燒毀,插座已更換就沒使用就插座,換另一邊插座用了一段時間
最近冷氣插座才一直跳電.
壓縮機啟動後的運轉電流6.0~7.0不超過7.6

网友:
50A應該是配電盤內的主開關
家用插座頂多用20A的開關而已
就算是冷氣專用插座也很少使用超過30A的開關
不知你所更換的50A無熔絲開關是哪一個(主開關??插座開關??)

网友(2010-11-21):
1.請檢視,上次更換的插座的電線(在管路內)是否
  有燒焦,或接觸不良,引起運轉一段時間後發熱斷電
  如果電線有燒焦,建議換新,用線徑2.0以的導線
2.電路板上有三個relay,其中有一個是控制散熱馬達,
 如果該馬達不轉,也會故障

网友:
建議冷氣專用一個迴路勿與其他電器共用迴路

网友:
檢查室內送風鼓風筒及室外散熱鼓風筒的運轉情況(用手撥轉),
因為是直立式懸吊,故時間久了會下垂卡死馬達,造成停機
5年前換過一次國際牌的同型機,一內一外的鼓風筒加起來材料費接近2000元有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