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RCHTEX AR37T10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27):
1.這台狀況為開機後背光啟動2秒後熄滅,有聲音但看不到影像(其實用手電筒照

是有影像的),拆開外蓋檢測電源板各電源輸出正常,但是輸出端的穩壓濾波電

容已全數凸頂,全數解銲下來更換日系電容*12PCS,A/D板(去年聯強維修站更

換過已非原廠板)、OSD按鍵檢測OK,內外部清潔保養整線OK。

2.重新上電測試狀況依舊,這次特別留意背光啟動瞬間面板上半部明顯比較暗,

有可能是燈管故障,但以我對CPT面板的認識(我會先排除燈管問題),所以先鎖

定高壓板異常,拆下板子檢查背面有焦黃的高壓變壓器先測量各組線圈阻抗都

差不多,其餘的也一樣所以高壓變壓器應該是正常的,接著量測各FUSE、

MOSFET都OK,到快要放棄時想到0Ω電阻也是有保險絲的作用,既然上半部背

光較暗就從最上面一顆0Ω電阻量起,一量哇!!!阻抗高達21.43MΩ形同開路,火

速解銲下來再從廢板上拔一顆0Ω電阻銲上,初步組裝測試背光持續點亮不再跳

脫,YA!終於修好了。
1.內部配線凌亂
2.第二代A/D板
3.電源板輸出端爆電容
4.面板型號
5.37"--14燈/大口高壓板
6.高壓板型號
7.異常點 0Ω電阻阻抗高達21.43MΩ形同開路
8.更換0Ω電阻測試阻抗0Ω
9.合照--清潔保養整線OK
10.完修測試照

网友:
wet兄,最近生意不錯哦。修好了不少機器 ,恭喜

网友:
恭喜修復 ~.修東西都要經驗累積 ~~有些故障 都會找到 快要放棄 ~

网友:
厲害厲害~~~~37"的有七支燈管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正
    是14燈

网友:
原以為是燈管或高壓變壓器的問題咧,
果然是「老獅」,感謝分享,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