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RCHTEX AR26T30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27):
1.這台故障情況為有待機電源紅燈亮但是無法開機,拆開外蓋目測電源板就發現電容爆裂、電容屁屁挫賽,輸出端的穩壓濾波電容都是雜牌軍看不爽,也全數解銲下來更換日系電容,A/D板、OSD按鍵檢測OK,內外部清潔保養整線OK。

2.先做電源板空載測試,各組輸出電壓都正常了,最後組裝測試OK完修。

1.故障情況--待機電源紅燈亮但是無法開機
2.TV型號
3.26"-12燈/大口高壓板
4.面板型號
5.T-CON
6.一次側1UF/400V麥拉電容爆裂特寫
7.一次側100UF/450V濾波大電容屁屁挫賽特寫
8.電源板
9.電源板故障及老化電容更新OK
10.清潔保養整線OK
11.完修測試1
12.完修測試2

网友:
不錯檢查~~~真是徹底~~
不然後來又壞更麻煩~~~
真是用心

网友:
恭喜完修了!算是軟的,汰換掉可能有問題的電容後,又可以檔很久啦!

网友:
小弟不才,想請教archtex這是那個廠牌n_067| 呢?

网友:
小弟不才請教~

六個大口12燈?

它一口有兩個燈並聯還是串接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CHTEX 聯誠視訊,不過已經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壓側(HV)2燈各自獨立,低壓側(LV)串接回授,有錯請指正。
詳情請看面板規格書。

网友(2011-08-26):
回复 网友C:

WET 大 您好

小弟也有一台 ARCHTEX AR26T30 (華映員購品), 之前看都正常好好的, 中間有一陣子 (約半年) 未使用.
前兩天搬出來要用, 結果一插上電源, 背面靠上方 啪 的一聲, 並閃了一下火光, 就開不起來了. (沒聞到燒焦味)

目前症狀,
插電後, 電源指示燈有反應,
開機, 紅燈 也會變綠燈 (遙控也可開機),
但開完機之後就是完全沒畫面, 沒反應.

小弟有自行拆開看看, 閃火光處應該是電源板, 小弟無能實在看不出異狀, 也不知從何查起.

能否拜訪 WET大 代為檢修? 當然檢修費用必定奉上!

若 WET大 願意, 請直接播給小弟 0936-295927, 敝姓 林.
小弟住龍潭, 再看要送過去哪裡給 WET大 了.
拜託 WET大 救救我這台, 畢竟賣也沒錢, 丟也可惜, 但其實修好還是很好用的一台電視.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怎麼沒在SAY SAY NET上找我呢?我發短信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wet大.SAY SAY NET是那裡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公司內部交流網站(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