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先鋒音響XR-A330使用說明書

楼主(2010-09-27):
徵求先鋒音響XR-A330使用說明書,正常使用多OK,不知按到那個按鍵就無聲了,聲音輸出是經過一個繼電器在輸出至啦叭,繼電器的接點短路就有聲了,請問那裡的問題,請前輩指點..謝謝

网友:
這是服務手冊,看一下,應在最後面了,
XR-A330服務手冊

网友:
問一下#2 wooden大:
      大大11/14要參加 "SW TQC檢驗"..是指SolidWorks的TQC認證嗎?

网友:
看有沒有按到"靜音鍵"了....

看銀幕有沒有秀"MUTE",或者有MUTE按鑑...

另外REC(錄音模式)按到TAPE2也會無聲!!

楼主:
感謝wooden大:厲害連服務手冊多有,翻譯後好像沒有操作說明,還是我的,翻譯有問題...謝謝啦
感謝europe-chan大我在操作看看謝謝啦
網站更名,好幾天多找不到家
我操作一樣無聲,不知道那裡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