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IC 的VCC電壓是由那裡供應的呢?

楼主(2010-09-27):
各位大大:
請問一般PWM IC 的VCC電壓是由那裡供應的呢?
1.是由高壓端分壓來的嗎?
2.是由變壓器之輔助線圈的輔助電壓來的嗎?
3.還是有其它的地方呢?
謝謝~

网友:
兩個都有
POWER ON的初期
由AC整流濾波後(大電容)
再由電阻限流降壓供應
啟動後改由輔助線圈迴授供應

网友:
PC用電源部分是由輔助電源電路(供應5VSB電路)供應。

楼主(2010-11-01):
感謝狼大還有雄爸的幫忙…會問這個原因,是之前有問一個問題如下…

小弟正維修一台電源供應器,品名型號為SUNPOWER(SPS-220-05),110/220V IN,+-5V OUT
一開始檢查發現壞掉的零件如下:
電晶体:連接PFC及PWM OUT,A952及C2120各兩顆
二極体:1N5819*2
稽納:連接MOS(1/2W 18V)及電源輸出(1/2W 6v)各一顆
其它零件MOS、電容、電阻均為良好…
目前更換上述壞掉零件後,有電壓輸出,但由於IC(FAN4803)VCC腳電壓一直不穩(8~12V),導致輸出也一直不穩(5~0V),輸出端加了一些水泥電阻當負載,但其結果也無改善…
請問還有那一方面要注意呢?
謝謝~

結果現在已完修了…原因是輸出負載加的不夠大,導致pwm ic 開開關關的…
此機它最大輸出電流在40A,用電子負載測試要在15A以上就正常了…

网友:
正如狼大所言, PWM 的電壓和 5VSB 息息相關, 也就是只要一通電就必需供給它使用..

我看過的電路圖, 都是由輔助電源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