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T-14A 14吋液晶螢幕無法開機.電源燈不亮

楼主(2010-09-27):
請教一下各位高手們我不知道如何找出各保險絲位置~請各位高手們指點一下拜託謝謝

网友:
找零件編號用"F"開頭的就是了

楼主:
我有找到零件編號FP5001 3TD-89不知道是不是保險絲位置/拜託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是印在電路板上的編號
不是零件上的編號

例如
RXX
CXX
這類的編號
通常是F開頭
FXX
這樣子
=========================
保險絲通常安裝在電源輸入端,直接從輸入端查線路,應該會比較快

网友:
這類公板AD會用保險絲的地方只有在輸入端,無電源反應/無法開機最好先檢查上方各電源電路有無輸出電壓,OSD按鍵板有無按鍵異常漏電微導通。
另外電容很容易出問題,外觀通常看不出來,最好檢查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樣的,可是畫面會跳動,然後白屏,拆開看電容無明顯異常,可能像狼大說的一樣,要逐一檢測才知哪裡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