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筆電 S430 開機無畫面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27):
MSI S430 開機無畫面
開機POWER燈會亮 無畫面
胡亂加熱n_010| 竟然好了
拿到機子直接拆了:

各部元件:

 因為抓不到問題點直接加焊南北橋 用螺絲頭加壓 熱風調整200度 順時鐘加熱各約莫1分鐘

補一下散熱 因為原廠沒塗 只有一個"散熱貼片"
不知道對不對

:on_057| 開機終於看到畫面了

:on_012| 很軟的維修過程
PS:
因為散熱風扇跟出風口卡住大量灰塵
鳥人小弟我猜想 應該是熱氣散不出去才會導致脫焊
氣槍清一清 希望能夠使用更久一點:on_067|

网友A:
挖勒.....南北橋都虛焊了!?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勒.....南北橋都虛焊了!?
感謝分享.......

其實不大確定是南僑或北橋
因為直接兩ㄍ都加焊

网友:
建議~~g6100換掉就好了~~
晶片年份要2010的會比較好~~半年不會回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教阿彰大.....換2010版晶片是因為製程上的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廠問題~更換新晶片溫度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舊的晶片有問題~~會過熱!!
原廠因為這一樣有賠款不少!!
後來才又出了新製程~~來改善這方面的問題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