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電源AL1716~求救

楼主(2010-09-27):
各位大哥!!
小弟碰璧~~~ DM0565R 這一顆良不到12V~~是不是這樣造無電!!低壓部份經過二極體後!!沒有5V~12V!!
所以小弟往前查!!發現高壓部份DM0565R 這一顆良不到第三角12V!!高壓有150多一點~因為用三用表!!
請問有經驗的各位大大~有控會捕圖的!

网友:
先量該功率整合元件週遭零件及電路,以確認是該元件本體異常還是週遭電路影響所致。

网友:
按鍵板有沒有檢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