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222W 外接高壓板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9-27):
這台之前朋友有拿去給訪間工作室維修過,但修完用了4個月後又壞了

故障情況:
過電Benq LOGO出現後2秒後熄滅
判電:高壓板有短路

看了一下之前工作室好像幫他換了一個高壓線圈(兩顆長的不一樣),還有幾顆電晶體,
這次想說直接幫他外接高壓好了,已經買了一個回來,賣家說可以點到22~26吋的
but.........不知道怎麼外接~~~~~~門外漢
爬了一下文,說要先找出12V (找到19V),開關,ADJ等
但是我怎都找不到....XD,看圖............麻煩各位先進前輩是否能指引一下明路........感激不進
以下電壓都是在裸板時候量的,無接AD,燈管

网友:
ON/OFF與ADJ從連接線處找,找兩條銅箔最細的接腳,就是ON/FF與ADJ。
接地找二次側電源端所有電容任一負極都可以,VCC則取用保險絲端量到的背光電路用電源,但是要注意一點,BENQ的P+I在5V有載時背光電路電源會升高,須注意不可超出通用高壓板的最高輸入。
另外ADJ信號因為BENQ比較不同,有可能接上去後會有異常,可以考慮不接。
當然能原板修復是最好的。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
我從保險絲端量到電壓為19V這樣正常嗎?(圖二),正常來說不是12V才對,我怕接上我買回來的高壓板會掛掉
"兩條銅箔最細的接腳",這片連接線粗細都一樣說@@..........

网友:
第二張圖接往AD的排線,其焊接針腳處的銅箔。
有幾條是走往空焊音效功放電路的就可以不用理它,找出有嫌疑的,電表轉到電壓檔,黑棒接負,用紅棒一一測量螢幕綠燈時與橘燈時的電壓差異,若是找到綠燈高電位,橘燈低電位,通常就是ON/OFF線。

因為BENQ供應給其高壓電路電源的電壓較高且會上下起伏,所以要注意通用高壓的輸入電源是否可以忍受。

楼主:
感謝狼大指引
明天到公司在測試看看,另外請教一下狼大,我買的通用高壓板他標示
+12V
+12V
N/F
ADJ
GND
GND
兩個+12V都要接嗎?是要兩條同時焊到保險絲端嗎??
另外底下兩個GND要接到哪?
有爬文爬到如果外接通用板要把原本的電源斷掉,不然還是會有問題,不知道該斷哪條?~~
附上兩個放大圖
新手上路又非本科系,好奇想學學,問題有點多,還請狼大別見諒^_^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與狼大的想法一樣,其實還蠻建議大大您原板修復,或許問題點不大。

12V都要接上去,接地只要找原PI板上的二次側接地接上即可(總也要有參考點啊!不然您怎麼找到19V呢? ),斷電路,找到原本二次側出來的線路段開就好了。

网友:
把分往高壓電路電源的保險絲挑起不焊接就可以~

网友:
紅圈處是AD板導入的電位:
右邊起:
1.為ADJ亮度調節。
2.為ON/OFF啟動背光。
3. 4. 5.可能是音效的相關電壓。
因為只管點亮背光,所以沒去理會3.4.5.腳位的作用。
你要接入AD板送電及送入信號,1.2.腳位才能量的到電壓,若AD板沒壞的話?

网友:
感謝狼大指引
明天到公司在測試看看,另外請教一下狼大,我買的通用高壓板他標示
+12V
+12V
N/F
ADJ
GND
GN ...
引用 网友B:

不知這位大大是如何解決的?可以聞香一下嗎?

楼主:
這個有點搞烏龍.......
外接通用版後發現下半部區塊變暗,高壓版燈管插線互換也是一樣情況....
拆開後發現燈管兩根接頭明顯燒黑且斷了,所以後面換燈管就可以囉~~~
還讓我燒了一塊通用版....XD,用通用版外接12V變壓器下去測試燈管
然後過電後自動又關,我又過電再試一次,通用版的燈管輸出插座就冒煙了......

网友:
有時通用板高壓未設保護,在輸出空載時無法關掉高壓輸出,輸出電壓會提高到絕緣破壞使接頭燒黑。

网友:
感覺好像你的燈管有故障,是否先檢查一下比較好!!

网友(2010-11-01):
背光故障真的還是要先檢查一下燈管~~以免多繞一圈..
這就是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會建議你 下次檢修前 拿燈管測試器 測試一下 燈管是否異常 後再做後續維修
2秒斷電 一班都為燈管 故障 OR C5707 與 22J100 FU9024 或者 高壓包 接腳 暴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