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不穩定
火..

楼主(2010-09-28):
感覺系統怪怪的
進來登錄要好幾次成功
而且就算成功也不一定近的來
是我的問題嗎

网友:
把域名改成   bbs.pigoo.com
我更正後就可以正常登入

网友:
順便在此回報一下大家遇到的問題喔!小弟我目前遇到的問題是,頭像圖片無法修改,應該有缺一些套件,才發生這樣的問題。

网友:
我也沒辦法 改可愛的頭像 ~..
聊天室也不見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沒有設定

网友:
回覆 5# Jamese老鼠

啊災!看起來有些不太像是沒有設定,反倒像是缺了頁面,失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嗎?
因為如果是缺了頁面
我們應該都上不來(因為那是UC的設定檔案)
---------------------------------
(應該說......設定錯誤吧)

网友:
大頭照的問題應該不難解決的.. 耐心的等嚕..

另外, 使用起來現在還滿順的.. 沒什麼大問題..

网友:
請能告訴我7.2版要在那裡設定換頭像呢?

网友:
回覆 9# wish

w大,不知道是不是與這有關。
http://wenwen.soso.com/z/q169614361.htm
目錄中找看看有沒有config.inc.php這個檔案,因為出現錯誤時,是說找不到這個檔案。

另外,頁面寬度不知道能不能調整,兩側都會空白,感覺空蕩蕩的。

网友:
上傳頭像的確會出現錯誤,上傳到10%時,會出現以下錯誤訊息
The file data/config.inc.php does not exist, perhaps of UCenter has not be...

載圖:

在soso找到的參考資料~
http://wenwen.soso.com/z/q179555442.htm

网友:
回覆  wish

w大,不知道是不是與這有關。

目錄中找看看有沒有config.inc.php這個檔案,因為出現錯誤時, ...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找到問題了
我想你應該是用整合包升級
所以我進去uc的資料夾看
就會看到這一串
The file data/config.inc.php does not exist, perhaps because of UCenter has not been installed, Please click here to install it..

你有安裝UC嗎?
要不然你就重上傳uc_server資料夾
重新安裝uc試試

网友:
謝謝大家幫我找答案,我會請hwj幫我看看。
換了新版的論壇後,說真的,我感覺好像有比較快,但是總是那裡怪怪的。

网友:
哈!我找到如何把兩邊打開的地方了,我現在設99%,不設成100%是想在左右各留一點,這樣應該比較好看了吧!

网友:
哈.. Wish 大現在在玩佈景(Theme)..

這個棕色系列不錯..

网友:
圖檔更換已經修正了

网友:
hwj大也住嘉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北社尾人

网友:
呵~~那很近哦~我在機場這~

网友:
頭像可以改了!!!

网友:
圖檔更換已經修正了
引用 网友C:

謝謝hwj大
偶趕快把頭弄回來

网友:
頭像系統已經恢復囉

网友:
我也改回來了..

說實在的望圖就如看到人, 沒圖看名字, 還真是不太習慣..

网友:
終於正常多了!感恩!

网友:
真棒!剛剛也改回原來的頭像囉!
有發現一個怪怪的地方是,回文時,輸入法好像有時會被綁住,只能打英文,不能打中文,可能是這個版本本身的bug。
現在瀏覽起來,比以前順暢許多囉!可能資料庫存取方式有改善了。

网友:
你們有沒有發現
浮動視窗的表情圖
上面的米魯蛋、洋蔥頭與默認表情的選項
會是亂碼
這就是我不喜歡7.x的浮動視窗的其中原因之一
還有『來自』如果打太多(好像是超過6還7個字)
就會被切掉(難道是我用1024*768的關係?)
這是7.x的缺點之一

网友:
TEST~TEST.....試試看功能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