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大同CRT電視垂直NG簡易排除參考!

楼主(2010-09-28):
大同CRT電視垂直NG簡易排除參考!
維修時要小心高壓電!

网友:
想不到只有電容也會造成垂直NG呀
恭喜完修唷

网友:
魯大,好樣的,真是好眼力,
這顆電容看起不怎麼凸,
也被您發現,最近看到修CRT超有興趣的。
因為,我家那台大同的也是故障了,放了一年多.....

网友:
這真的是實力展現,謝謝滷大

网友:
光看 那顆 CRT 要放電 我光看那樣大顆 ~放電起來一定很嚇人...
都不敢去修 ~CRT

网友:
那台打的是大同的MARK,其實是聲寶OEM的.
那垂直問題已經是聲寶29吋系列CRT的通病了.

网友:
哇~~來沒怎麼凸都被你看到.以後遇到一條橫線.就直接找那的方囉~~謝謝 滷大.

楼主:
獻醜了!
謝謝各位!

网友:
好眼力一下子就被你看到了

网友(2010-10-28):
好厲害的維修。。
只剩一條線的螢幕~一下子就修好了^-^

网友:
哎呀!我有一台SONY 29吋(KV-2970M)也是水平一條線,不知道是否也是如此維修呢?

网友:
一顆電容.....對方收個八百一千的都沒人會懷疑...

网友:
真是太神奇了,傑克!

网友:
太強了  我程度還不及.....努力中

网友:
真是無話可說~~~
~~~強~~~

网友(2010-12-24):
CRT電視機的垂直電路中電容老化的發生是常有的事
一般處理方式垂直電路的電解電容一起更換,以避免同樣的問題會再發生

网友:
若單換電容,須放電嗎?(FBT, 回掃變壓器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沒放電ㄝ!

网友:
可以請教ㄧ下電容表的型號及入手價錢嗎?看品牌好像是台灣製的...

网友:
看到水平一條線,我都以為是垂直IC壞

樓主一下就知道問題點,厲害厲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以上問題已不太記得了!
外觀供您參考!

网友:
感謝回覆,這台台制不便宜,聽說這台燒壞還能換電路板;最近想買電容表,看你這台和CIE-162都是台制,想比價參考看看......

网友:
大大好眼力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