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維修

楼主(2010-09-29):
朋友描述 ~玩遊戲 破圖 ~..當機~..重開 再來就不能開機 ~.
現在都沒畫面.

拿到手 ~開機 沒畫面 外接LCD 有畫面 ~但是破圖 ~..
ACER 報價 5200元 檢修300元
朋友 說天價.

通常是 獨顯 脫焊 ~... 使用 土炮 ~回焊~..
OK 囉 `...讓它多活一振子
因為是免費維修 所以 只做加焊..
0.5的 BGA 沒做過.NB 旁邊的 BGA 大多 不趕冒險...
又有點膠~..沒信心 `不敢 貿然換
晶片比南僑 小 應該 沒問體
..........
獨顯 7300 晶片
2010 12-28 使用者一天使用3小時 ~還在用

7300  旁的的BGA 真多 還有 DDR記憶體

~

网友:
水啦~
做完後有沒有用軟體看看GPU的溫度??
待機和燒機都要量一下~溫度如果太高...很快就會回來了@@"

网友:
ACER 報價 5200元 檢修300元
是更新機板的價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應該是良品的機板@@"
4000+900(工時費) =4900+300檢修 = 5200元
新品有獨顯要12000元+900(工時)

這有報價表可以看看
http://twsupport.acer.com.tw/intro/pdf/pc_2010Q3.pdf

网友:
看來acer的過保維修
真的會貴到爆

网友:
其實是每個廠商的NB只要過保了,維修都很貴,
因為原廠都是要回收故障的NB零件,換一塊良品,
壞掉的修好後,再換給下一個故障的客戶,
這樣對廠商的成本也較低!
我之前還有遇到一種情況,就是泡到水的NB,
整塊機板都是水漬,結果原廠報價快到1萬,客戶聽到臉都綠的!
後來問了業務才知道是泡水的,基本上就沒回收,
所以成本會轉嫁到客戶身上!
總之一句話,就是過保的NB不能壞,壞了就很貴!

网友:
加焊只不過是應急方法,非解決方法

楼主:
恩恩~朋友講 板子要回收 不能拿回去~...好像聽說不是全新 版子
有用甜甜圈 看溫度 還好 ~
之前 加焊的 ~7300GS VGA顯卡 朋友超了2各月 還在用~..看看這 NB 能撐多久 ~
這 NB 有點膠 所以沒有 推動BGA... 只是造 無鉛的做法 跑一次

网友:
剛好借這個主題問一下~

手上也有台5520 NB 採土炮 加溫補銲的方式弄好~不過應該撐不久~

請問各位有推薦網路上可以接受BGA重植株重銲的店家嗎?

或是可以幫換新款的晶片的店家?

如果有的話可以PM給我嗎? 或是可以介紹一下給大家?

感謝

网友:
7300虛焊是因為高溫導致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片本身的不良(過熱)的問題而造成的。

网友:
7200~7300~7400(小顆晶片)可以用110MT替代
所以準備一種可以做3種晶片~~缺點很貴

网友:
回復  cnpan

那應該是良品的機板@@"
4000+900(工時費) =4900+300檢修 = 5200元
新品有獨顯要12000元+900( ...
引用 网友C:

應該只要 4900 丫....那300元是不修時的檢測費....

网友(2010-10-31):
用吹風吹溫度應該不夠吧....

网友:
溫度不夠是一定的,還好NB板子比較薄,還不至於空冷焊,建議要回焊還是拆下植球吧,可撐的時間比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