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於保險絲

楼主(2010-09-29):
這應該是防暴的保險絲

這應該是防暴的保險絲

請問我在網上要怎麼買?有特定的規格嗎?我要怎麼看呢?
因為用電表查不到幾V,歐母呈現OL,蜂鳴器沒有聲音,是否為壞的呢?

网友:
這個是防爆保險絲..

規格在旁就可看到了, 12AH/250V.. 一般在零件上面也有註明..

利用電阻檔量不到電阻, 應該是燒掉了..

网友:
記得換保險絲之前要先排除短路狀態
在輸入端對地打阻值. 否則再多的保險絲也不夠燒
雖然一顆沒有多少錢. 不過燒壞了... 也像是燒錢一樣

楼主:
感謝C大和P大,
但那好像寫T2AH,而不是12AH,我在網拍打上去都不行
但打保險絲,又不知道會不會買錯,這種保險絲都是統一規格嗎?
請問P大:
記得換保險絲之前要先排除短路狀態
在輸入端對地打阻值.
能否講更清楚的操作,謝謝

网友:
會使用這類的保險絲通常都是AC 110V 輸入端所使用的
當你將電表轉為歐姆檔, 對AC 110V 輸入端短路時, 那就要追查是那個零件造成的
可以參考狼大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672&extra=page%3D1

到變壓器為止都是屬於高壓區的零件, 這當中都有可能會造成短路. 可以一一檢查.
至於元件特性也可在本篇文章中找到. 也可以到新手區先看一下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喔~
期待你的維修實例囉 ^^"

网友:
但那好像寫T2AH,而不是12AH,我在網拍打上去都不行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T 及 1 搞錯了..

這類保險絲不難買的, 算是很普通的零件, 方便的話拆下來, 拿到電子材料行, 應該很好買..

楼主:
謝謝P大,狼大這篇可是入門聖經,我看了不下二十遍,
謝謝C大的幫忙
我的問題主要在於:這規格都一樣嗎?我猜:這型的保險絲,都一樣嗎?因為我怕他們能接受的電壓不同,所以
規格上不同,我怕買錯了?還是只要說接110V用的保險絲呢?這樣就可以了呢?
另外,在不知其他元件是否毀壞前,P大的建議是確保附近的元件,是否有壞的意思嗎?像整流器'電桿之類的嗎?
然後再上保險,是這樣嗎?

网友:
善用論壇搜索功能
搜索保險絲
譬如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D%E9%9A%AA%E7%B5%B2
還有很多篇
看完雖然還不是很懂
但是有了一點點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氣了..

其實保險絲的種類很多種, 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培數..

依反應的時間有快速燒斷型、慢速型.. 不等..

像你的例子, 是防爆型的, 相較於玻璃型包裝的, 這類保險絲不會產生火花, 而是無聲無息的燒掉.. 由於不會產生火花, 所以在某些場合較安全..

一般在電源部份(不是絕對)的保險絲, 大多是慢速型的, 以免被瞬間燒掉..

其實, 保險絲價格不高, 一些電子材料廣場大多是幾個包裝在一起賣的.. 所以, 你不妨多買幾個..

至於會不會再燒掉, 我的做法是再試一次, 也就是不怕死的再裝上保絲絲, 如果再燒掉, 再查線路是否有短路問題, 這類引起短路的情況大多是半導体元件燒掉.. 如二極体、電晶体.. 等..

至於電壓 110 或 是 250, 其實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保險絲是低阻抗的, 其兩端電壓, 再怎麼樣也不高.. 不過目前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是 220 or  250V..

其實換保險絲, 有時彈性是很大的, 像 2A 可用 2.5 或 3A.. 至於快、慢速型, 有時不是很重要, 要看電路的設計..

以上提供參考..

楼主:
謝謝C大:我知道了,非常詳盡,感謝
感謝海洋大的指導,他說這是2A的保險絲,

楼主:
再次請問,網路上賣的都是圓管形的,
我要把壞掉的保險絲旁邊的拆下來嗎?要如何拆?謝謝

网友:
如果你在台北
在西寧南路有賣帶柄的.
那個抦不是很好拆.焊上時會把保險絲用壞.
保險絲上面應該有打規格.

楼主:
謝謝J大以及R大
我這種是陶瓷的,可以換成玻璃的嗎?2A可以用3A的嗎?
換成玻璃的會比較差嗎?

网友:
保險絲的種類很多種, 除了上面說的外, 不妨參考一下:

http://www.icshop.com.tw/modules ... D%E9%9A%AA%E7%B5%B2(fuse).html

價格滿合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換成玻璃的亦是可以,不用拘泥,但安培數千萬不可換大。
玻璃的相對會比較容易購買。

楼主:
謝謝SCJ大,感恩

楼主:
在網拍買到了保險絲,裝上之後,大電容,應該要有150V,結果量一下,5V,之後就歸零了,我想保險絲又燒了,請問這種算是在大電容之前的元件壞,還是大電容之後的元件壞了呢,橋式整流器是沒壞的,我也不敢再上保險絲,有沒有可能是高壓包的損壞,造成保險絲的損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保險絲會燒斷,表示有嚴重短路情形;橋式整流沒問題,接著就後開關晶體之類的囉!
大電容量一下對地阻值,應該是短路的情況。
要確定把故障排除後,才上電測試,不然保險絲會換一支燒一支。

另外,大大您可以考慮將您這塊PI板的問題另開一帖討論。

楼主:
謝謝S大,嗯,今晚會再放上一些圖

网友(2010-10-31):
说实话连这种保险管都不会分辨还是先补习下基础免得制造更多问题

楼主:
謝謝6大的指教,人非生而知之,更何況這是新手區,你不也當過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