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DC POWER SUPPLY的使用」

楼主(2010-09-29):
這種東西好像很常用。

我把目前查到的、自己僅懂的一點寫下來:
1.當一般的DC電源用。
2.Tracking:調master電源,另一邊的Slave也同步變動。(幹什麼用我不知道。查資料的)

以下是已知不知道的(未知不知道的就連怎麼問都不知道,請指導):
1.中間下面的兩個黃色接頭(GND)要怎麼用?
2.中間那兩個紅黑接頭下面印著"connect for tracking",這是什麼意思?
(連接起來以後做tracking使用!?怎麼用?)

不知道的很多,有人可以補充一下電源供應器的應用嗎?
(在版上只看過拿來電板子上短路的零件而已)
(將來等我懂多一點時,想做一些測元件之類的應用。這是自己亂想的。)

請求諸位教導!(我不知道怎麼提問啦!)

以下新增圖片是經過討論與整理很的補充:
基本上DC直流電源的使用功能都差不多,只是新入手時的陌生與不明白。

1.Tracking的series與parallel兩個mode說明:
當中間的開關切到Tracking時,以CH1與CH2有沒有用線接起來區分series與parallel兩個mode。
有連接起來為series mode,輸出為60V 3A(此mode亦可當-30V/GND/+30V使用);沒有接起來為parallel mode,輸出為30V 6A
(即"connect for tracking"其實為"connect for series tracking mode")
(而"no connect for parallel tracking mode")

2.穩壓輸出(c.v.)與穩流輸出(c.c.)說明:
c.v.:不論所接的負載電阻值為何(當然不可太小),可控制最大輸出電壓為一定值。當所接負載電阻變大時,輸出電流自動變小,類似理想電壓源。若負載電阻值太小時,會自動轉為穩流輸出態。
c.c.:不論所接的負載電阻值為何(當然不可太小),可控制最大輸出電流為一定值。當所接負載電阻變小時,輸出電壓自動變小,若負載電阻太大時,會自動轉為穩壓輸出態。

3.基本操作補充說明:
要固定輸出電壓時:先將電流鈕稍微調大,此時可看到電源供應器由c.c.態跳至c.v.態,再慢慢調整輸出電壓至所須的值。在此過程中,如果負載電阻較小,儀器會自行跳至c.c.態,此時只要再將電流調大即可回到c.v.態。
要固定輸出電流時:先將電壓鈕調大,再慢慢旋轉電流鈕至所需的輸出值。在此過程中,如果因負載電阻較大,儀器會自動跳至c.v.態,此時只要將電壓鈕轉大即可回到c.c.態。

雖然DC直流電源有很多種機型,但操作的大方向就如補充說明這些內容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家的直流電源供應器多少有些不同, 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手冊的話參考一下..

Tracking 是用來同步兩組的輸出電源, 這在要使用雙電源時很有用, 像做 OPAMP IC 實驗, 或是一些 AMP(擴大機) 也是需要相同的正負電源..

黃色的接頭是接到外殼的..

楼主:
這應該是很常用的DC供應器。手冊沒有,因為這是二手的。
看來把開關切到Tracking再用電錶量量看就可以確定了。

除了OP跟AMP之外,還有什麼地方會常用呢?

网友:
你這款算滿高階的了..

要舉一反三啊..

想想,可不可以用來:

1. 充電
2. 測電腦用 12V 風扇好壞
3. 反向拿來測電表, 因為這類電源值通常經過校準, 比較準
4. 做做自動控制實驗
5. 測試零件的耐壓
6. 臨時找不到電池, 可否拿來當電池用呢?

你的想法決定了這台可以如何用..

网友:
站內有一些案例~~可以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來這麼廣、這麼耐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多用就發現到它的好用..

像在圖右方有一組 5V/3A 的接頭, 這一般較高階的 DC Supply 才有, 5V 是自動控制常用的電壓, 所以拿來做做自動控制很好用的..

网友:
+5V常常用在一些TTL基本電路上,若對於常做這些電路實習,會很實用。
電源供應器的應用蠻廣泛的,若有想到什麼場合適用,可以嘗試看看。

楼主:
我看其他的手冊上有提到的。
如果要設定C.C.(constant current),要把某處短路接在一起。

我就把紅、黑短路。旋鈕調一點點,電流就迅速飆高。

有人知道電流的旋鈕要如何使用嗎?
(一般使用時,有轉跟沒轉感覺不出差別。註明:在下使用經驗不多,不熟悉)

网友:
C.C.(constant current) 的用法是先調電流旋鈕, 再短路紅、黑棒(輸出電壓), 此時電流表的電流就是最大輸出電流了..

這是用來限制輸出電流用的, 以防在突發狀況時(如電路有短路時), 不會燒壞零件..

不過常短路調電流, 可能對這台機器的零件不太好, 一般都是調個大概位置.. 像我從前唸書時, 有些電源供應器的電流輸出保護是固定幾個階段的, 像 0.5A、1A、3A.. 等.. 不過現在這種機種很久沒看到了..

楼主:
多謝cremaker的說明。

這台雖然不是現在流行的數位式DC,但是對輸出的穩定性控制得滿精準的。
讓第一次拿到DC的我都感到訝異。

我把電源供應器接上12V轉110V,再接上電風扇。用電錶一直監看。
不管怎麼操作,電壓的跳動都只有0.01V。這或許有一部分是電錶自己在跳。
實在是很準確的輸出。

其實裡面的電路不算複雜,兩顆741、一顆845。
但是變壓器好大好重,看起來就一付用不壞的感覺。

應該差不多都知道了。謝過Cremaker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客氣了..

其實數位、指針式顯示, 不是很重要, 像我就比較喜歡指針式的..

有些東西我也忘的差不多了, 趁這個機會複習一下..  反而要感謝你..

恭喜你有個好的 DC Power Supply..

楼主:
怪怪的!!!
有人可以幫忙嗎?

我後來追加補上的圖片不能正常顯示。
不知道為什麼,沒辦法顯示完整的圖片。請下載一看就會明白了。

再來是無法對圖片增刪。所以兩張圖消不掉。
請版主看一下或修改,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因為目前論壇設定,圖片大小寬度被綁在600像素,所以上傳上來的圖片會被裁切掉,或是被縮小。

圖片增刪,在這個版本,動作較為繁瑣。
同樣進入編輯頁面,上面有一些選項按鈕,找到「圖片」,點選後,會跳出一個對話方塊,即可看到自己上傳的圖片了,亦可點選叉叉刪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沒關係!文字說明會有些模糊,小弟我貼張圖囉!
把圖片殺掉之後,記得要改文章內容的Discuz!代碼代碼喔!才能完全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