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僑威電源供應器 CWT-250Bs /聯強oem 無PG完修實例

楼主(2010-09-30):
聯強桌機僑威250w  這台聯強電腦拿到手時,可上電開機但螢幕沒影像,先用其它power交叉測試正常,那問題就在這個power囉。先量測各電壓都正常,但是竟 沒PG,難怪電腦開不起來...
打開power外蓋就看到有3個爆容,先換後上電還是未果,再來看到這二次側產生pg的是TPS3510,追了PGin 、PGout後,發現送往tps3510其中一個電阻開路了,這個電阻色標有些不清楚,最初是看成橘黑紅3k,最後同事又說好像不是,不敢貿然換上怕燒了tps3510,最後用相機拍照後再看,原來是橘黑橘30K 也差太多囉
換上後再上電^^各電壓正常,最重要的PG終於出來囉^^
上板子測試ok囉~(sorry...上機後就沒照相囉^^)

無5v pg

無5v pg

已先換過爆容

已先換過爆容

送往pg的開路電阻

送往pg的開路電阻

最後拍照後才再清楚是30K

最後拍照後才再清楚是30K

5V PG產生路徑

5V PG產生路徑

PG出來囉^^

PG出來囉^^

222.37 KB, 下載次數: 226

网友:
.......真有耐心~~~~~
技術越來越好了喔

网友:
讚喔!線路也跑了蠻長一大段,見證功力進步很多囉!
恭喜jackchen681大您這顆power完修喔!

网友:
很清楚的介紹檢修流程,感謝分享

网友:
查的真細心,而且線路還跑了不短的距離,
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修了,
看來我要來訓練一下我的耐心了!
恭喜大大完修囉!

楼主:
呵~運氣好可完修^^
剛發現怎麼新版的po上圖後右邊好像被減縮減了??

网友:
很精彩的維修經驗.. THKS..

修這類要跑線路的最累了.. 我還是喜歡修 "大肚子" 的..

网友:
好精彩的的實例,感覺不好修,
因為還要跑線路。
希望趕快學會修power。

网友:
照片很清楚與清晰
學習到了~跑PCB電路與看到TPS3510
ps:【電腦供應器】PG in。。。PGout的線路 畫的很清楚^-^

=============================
ps:以前咱也有【追過電路】。。
【不過不是電源供應器】。。。
那時候老眼昏花。。。看了兩天。。最後【現實生活中】還是用了【細的奇異筆】。。。做了記號^-^

ps:老眼最昏花的時候。。。是跑【故障的 Toshiba 20寸CRT電視】。。。。用了3個顏色的【細的奇異筆】~隨便挑了3條線來跑線路《--》。。。跑完電路板後~。。。發覺咱需要的不只是3支筆。。而是需要【20個不同顏色的細的奇異筆】來做記號》《

网友:
我有想到用WEB CAM拍電路正反面。
直接在上面畫線。

(為什麼用WEB CAM?直接進電腦,不必一直讀數位相機。要圖不是要畫質。)

网友:
用 web cam倒也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法,我原本都用像機拍下再描零件上去跑線路, web cam有機會試試

网友(2011-02-19):
RE: 僑威CWT-250Bs /聯強oem 無PG完修實例

回复 楼主:
看了您的實例,讓我想到手頭上也有兩顆是沒有PG的,等一下來試試,謝謝分享n_020|

网友:
詳細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2011-10-03):
看了您的實例,讓我想到手頭上也有1顆是沒有PG的,等一下來試試,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修POWER最重要的就是PG了,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