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的]ASUS Power A-30F VSB偏低(2.6V) 維修

楼主(2010-09-30):
這次累積了兩顆ASUS Power 都是由中信局的電腦所故障拆下的。
問題症狀:狀況VSB供電電壓偏低。
VSB供電的2次側 有個470uf的電容凸起,判斷應該是由一次側的220uf故障導致
經拆下後側量確定沒錯,更換新品之後修復。

第一台的470uf 剩下241uf,220uf剩下189uf,220uf看起來還好可是卻導致VSB異常

第二台的470uf 剩下1uf,220uf剩下124uf,這組真的壞很大

网友:
除了二次側的電容爆了,一次側的電容看起還好好的,
想不到兇手是他,看來大大頗有經驗的。
那個diy電容表好讚啦~

网友:
那是從網路上買來的套件吧!
感覺設計得還不錯。
本來也想買,但已經有電容表了,還是多花時間修東西吧!

网友:
原來華x的power裡面也都是用易爆電容啊,
果然品牌電腦用的品質真的都是要好好考慮的!
恭喜大大完修兩顆POWER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Y電容表的確是買套件的,只不過幫他裝了殼而已...:)

网友:
恭喜完修阿~~
diy熱趣多.我也洗好一塊電容表板子.卻遲遲沒動手做

网友:
恭喜完修阿~~
diy熱趣多.我也洗好一塊電容表板子.卻遲遲沒動手做
引用 网友B:

開個玩笑, Dave 大興趣太廣泛了, 才藝又多, 所以..

网友:
POWER用久了最好檢查檢查電容,就算不鼓包也不見得容量還正常....

网友:
品牌電腦用的品質真的都是要好好考慮!
恭喜大大完修兩顆POWER!

网友(2010-10-30):
恭喜完修,非常厲害喔!還請繼續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也有一科可以來試試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