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誰知道如何把圖改成800*600

楼主(2010-10-01):
換了Discuz 7.2後,大家不知有沒有發現,圖片都自動改成600了,我一直找不到如何把圖改成800的設定在那裡,我從後台的界面、風格管理、編輯、切換到高級模式去修改閱讀區域寬度,但是沒有用。
請問有人知道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那些圖下載回來都是 800 X 600 的..

Wish 老大有沒發現文字都沒延伸到到右邊..

我看了一下可能的原因出在 CSS 設定.. 如以下在 PO 文區事實上分為兩個 DIV, 所以文字無法延到最右邊.. 同樣的圖型也被限制住了..

如下圖:

可能出問題的 CSS 設定, 在下圖的藍色那一列..

网友:
現在圖好像正常了, 但文字還是無法延到最右邊..

网友:
附圖是圖檔的 CSS 及 HTML 設定..

查相關的 CSS (右方框)可能就抓到問題了..

网友:
在後台管理頁面可以改喔!要調整上傳檔案限制那。
進入後台之後,點選「全局」,接著點「上傳設置」,然後點選子項目「空間附件」,就會看到圖片大小設定,即可設定調整為800x600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你的論壇是第幾版的?我都找不到你說的選項。

楼主:
我知道要怎麼改了,原來我都改對了,只是工具裡面有一個更新緩存我沒有去更新而已。

网友:
哇!w大您改好了啊!我的是DX1,5樓那張圖是抓康盛的說明書截下來的。
剛剛開了一下自己無聊架起來的,才發現我說明書看錯頁了!
這張才是DX1正確設定位置,只是不知道舊版本是否與之類似。

圖片點選放大的功能亦可在此設定。

网友:
現在很多網頁都使用 CACHE 的, 修改程式或設定一些有的沒的, 一定要把 CACHE 目錄清空, 否則很容易有 "靈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