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昌CS-300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10-10-01):
有部很有名的感人日片叫淚光閃閃,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那電光一閃不知有沒有人看過?沒看過的話,就看看下面這張MIS拿給我的樹昌CS-300電源供應器。

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保險絲,看照片就知道它就是電光一閃的原因。

拆下電路板,我們回顧一下,以前我說過修電源供應器的一句話,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這就是標準的沒有5VSB,所以我們要修高壓。
高壓在那裡?再回顧一下好了,我們看下面這張照片,以變壓器為分界點,右邊就叫高壓,左邊就叫低壓,所以這次我們要修高壓這邊。

也就是這部份︰

被電光一閃的保險絲是250V/6.3A,能把它打成電光一閃燒斷,電流必定很大,所以要朝短路方向維修,一般我們會先確定推動的電晶體是否正常?因為這個地方比較不好拆,所以我通常會用下列的方法︰

也就是先吸掉上圖三個電晶體的C極(中間那支)焊錫,然後以它跟其餘兩腳,用Ω檔(或數位電錶的二極體檔)測量是否有短路、斷路或漏電情形。

果然兩個都短路了。

就樣就確定要拆下更換了。

還是給大家看一下吧!

損壞的兩個電晶體是2SC4242,這個電晶體型號到處都有,不用另外找替換的,但是換好2SC4242後請勿馬上把它裝回電路板,先放在一邊備用即可。

原來的保險絲是用焊錫焊上的,這樣很難更換,所以就幫它換一個保險絲座。

接下來我的法寶又要上場了,就是延長線及小無熔絲開關,用無熔絲開闢可以讓你在維修過程中,如果有其它短路而你未查覺時,不致頻頻燒保險絲。

接下來就是插電測試了,這時的電路板應該沒有接2SC4242及其散熱器組合,就這樣先通電測試,結果無熔絲開關瞬間跳脫。
看吧!這時如果是用保險絲,你又誤燒一個了。經過檢查,發現是整流二極體燒了兩個,請看看下圖︰

原有的二極體是2A的,剛好手上有1N5407,就拿來代用了。再通測量一次,果然不再跳無熔絲開闢了,再測量兩個大電容電壓,果然都是150V。

關掉電源,對兩個大電容放電,或等待幾分鐘,這樣就可以把2SC4242與散熱器組合裝上電路板了。
裝好後,再測試有無5VSB電壓?果然出現了。

這篇實例只講到這裡,低壓端的維修大部份都只是換電容或肖特基二極體或稱蕭特基二極體,就留給大家自己練功了。

网友:
感謝wish大的教學,讓我學到不少。

网友:
很精采又完整的維修過程.....

网友:
好文!!

我修了好幾顆POWER,高壓側大多只壞功率電晶體。
整流部分還沒遇過。

网友:
好讚的實例,我又複習了一次,腦袋頓時電光一閃
而且檢測的方式,又不一樣了,多學到了好多招n_034|

wish大,就是那個「無熔絲開關」啦,
找了好幾家都找不到這型的,記得是高速型的,
不知烏骨雞學姐可否代為購買呢?
不知還有其他人要買嗎?

*****************************
對了,wish大,圖片點擊放大功能不能用了。
這樣以後有美女就看不清楚了n_048|

网友:
對了,wish大,圖片點擊放大功能不能用了。
這樣以後有美女就看不清楚了...
引用 网友A:

點圖放大的功能最好不要。會想看的大圖不多。
真的要看大圖,我會下載回來放大來看。
(以前點圖放大常常誤按,當時速度又慢就卡住了。)

楼主:
TO:yoyomay
說真的,你說的那個是什麼功能我不知道,先能把圖片改成800*600就好,其它的功能有時間再慢慢加上去,現在我想解決的,是在寫帖子時,圖片上傳的方法非常難用,這要看shunxing有沒有找到比較好的方法。

网友:
偶竟然可以看懂耶
其中有
一個搞笑,兩個秘技

网友:
秘技就是有人掛了肯定就有凶手!

把兇手找到才能確保災害不會擴大..

不過WISH大...如果是人工對兩粒大電容放電該怎麼放阿??...會跳火光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用電阻放電,直接兩點短路放電會有火花,除非是小電容,否則應該沒有人會這麼做。
咦!好久以前不知是那一位朋友告訴我,你是史萊姆的軟體版或硬體版版主對吧!還是我又記錯了?

网友:
WISH大.您不裝上2sc4242是您判斷會燒了這兩個晶體.可能前端有問題.所以先不裝上開機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搖控車的馬達放電。最大放過10000uF 80V

電量大的,馬達會轉。電量不大的,馬達不會轉。
(雖然電壓高,但電量少,所以馬達可以耐得住的)

電阻會爆炸,馬達只會發熱。
要用電容把馬達炸了,應該不太會遇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大~
是的,我是友站的小小版主,替人家維護秩序、管理版面而已,遇到自己會的
就幫網友解答解答給點建議.....

有空來我們那逛逛....

网友:
回復  a471

我是用搖控車的馬達放電。最大放過10000uF 80V

電量大的,馬達會轉。電量不大的,馬達不會轉 ...
引用 网友C:

是唷~~原來可以這樣放電....

自從小弟我在工作時被引擎分電盤的高壓電打通任督二脈之後我就很怕電到....

我想我還是給它放著自然放電好了..

网友:
W大好一陣子沒有發新帖了吶!
一發帖就又讓我學到新的東西,真是感謝W大的無私分享!

楼主:
TO: Dave
正確答案

TO: draculaxx
要放電的電阻,你應該會預估其阻值大小及瓦特,電阻會爆炸?不會吧!我只看過燒的黑媽媽或燒斷的電阻。

TO: a471
果然我沒記錯,歡迎光臨小站。

TO: coreylin
等論壇較安定,我就比較有時間出拙著。

网友:
很精采實用得維修教學分享

网友:
謝謝W大的精彩教學。
又看到一台高貴的電錶,那是日本三和電錶的高檔貨。

网友:
TO: draculaxx
要放電的電阻,你應該會預估其阻值大小及瓦特,電阻會爆炸?不會吧!我 ...
引用 楼主:

有一次修POWER,抓到高壓側有一個10歐的電阻壞了。
換上以後一通電就炸了。(後來生氣把它給殺了,找到MOSFET短路)
爆炸聲跟鞭炮一樣。

用馬達10000uF都可以放,就什麼都不用管也不用算了。當然小型電容用小馬達就行了。
電容電量大,馬達會以動能加熱能的放式釋放;電容電量小,馬達會以熱能的放式釋放。
讓馬達自己決定。

(題外話:當時這個10歐的電阻是綠色的,我換上一般的來用。炸了以後就知道為什麼用綠色的電阻了。萬一PSU短路時可以静悄悄的死去,避免嚇到使用者。凡事總是有道理的)

网友:
W大又有新作品了. 當然要先推一下
我也很想去買無熔絲開關, 這樣省去很多無辜的保險絲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為何不用一個220V的燈泡來當放電的負載?造價可能只要幾十元。

网友:
感謝W大及諸位先進的秘技放送
記錄下來,希望日後能用到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為何不用一個220V的燈泡來當放電的負載?造價可能只要幾十元。 ...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燈泡也很好。
電量不夠多就不會發亮,電量夠多就發亮來抵。

不過我手邊剛好有用不著的馬達,就拿這東西來用了。

网友:
謝謝 wish大精彩的解說 ,手上還有工作,趕緊來去練功 !

网友:
又一篇精釆傑作,謝謝了,受益良多。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 我以前都是把整個散熱片拆下量晶体的..

像以下紅點(借一下 Wish 的圖), 只拆一腳就可量了(量時小心不要碰到銲孔, 只接觸零件接腳).. 這招真的很好用.. THKS..

网友:

回复 楼主:

淚光閃閃我倒是沒看過 , 不過 這 [電光一閃 ] 乃是皮卡丘的絶技之一 !!!

一看電保險絲燒成這樣 , 大概就知道後段有短路情形 !!

如果光換保險 , 可能再多也不夠死 !!

裝上防燒負載也是不錯的考量 !!

或是使用 W 大的獨門秘招也不錯 !!

若兩者你都沒使用 , 那真的可能被爆的 !!

淚光閃閃了 ~~~

网友:
說真的!!我是很急的人!!放電都是用焊錫!!快又有用
但會很大聲!!因為很懶的站起來~~拿工具!!
且地上會放一個箱子裝廢板!!什麼零件都有了!!
因為急~~所以常出錯!!

网友:
說真的!!我是很急的人!!放電都是用焊錫!!快又有用
但會很大聲!!因為很懶的站起來~~拿工具!!
且地上會放一個 ...
引用 网友D:

我的聽力很差, 但用這種方法, 由於聲、光俱效, 也會被嚇到..

我想這樣的短路大電流可能對濾波電容也不太好.. 也許會減低使用壽命..

現在我都用一個普通的 10K 電阻來短路, 心中默數到 3, 再用電表量一下有無電壓, 以求放心..

PS: 一般在 30V 以下, 我的經驗是直接短路也不會那麼驚心動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這電容管它電壓多大?容量多高? 要放電,只要有她,保證迅速有效而且隨手可得,她可攻其不備,也可以救人無數,那就是

以上為個人專利技術請多加利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大:請務必使用3M擦布 ,保證有效

主要是水,管它 杯水或瓶裝水......來不及的時候, 口水 也可以喔!

网友:
純水不會導電的.. 一般人覺得水都是導電的.. 這是錯誤觀念, 以純水機(RO)造的水導電度不高的..

使用這種方法, 不太方便吧.. 或許示範一下, 我真的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大:既然就要讓它導通放電,幹嘛!還搞到純水去,照片只是對照一下,不過說真的,一般純水還是可以導電的(會比較慢),除非是電子級超純

附件:網路截取的,供您參考

网友:
回復  a471
其實這電容管它電壓多大?容量多高? 要放電,只要有她,保證迅速有效而且隨手可得,她可攻其不備, ...
引用 网友G:

這篇又多了一招秘技了n_034|

楼主:
大家看完都沒有疑問嗎?其實這篇實例有一個大家會忽略的問題,不過這要用示波器實驗給大家看,大家才會真正了解,讓我先賣個關子,大家先想一想我要說什麼?

网友:
會不會要量 494的 `輸出看有沒有正常阿 ~
期待 ~W 大 實驗示波器...目前正在學~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篇沒有說到TL494呀!不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是否是兩個晶体要配對.. 所以要量波形.. 看是否對稱..

記得狼大有說過..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對!不對!再想想看我好像什麼地簡單就交待過去了。
真的想不出來也沒關係,照片在發表帖子的當天,就拍好幾張了,因為其它要使用示波器,大家比較容易懂,所以到剛剛才有空拍好,晚上應該就會貼出來了。

网友:
「這時電路板應該沒有接2SC4242」這段話嗎?
要是我的話,找出壞掉的就會換上好的。
如果遇到本例的情形,一上電又會炸了吧!

在沒有接的情況下,用示波器可以量訊號的變動。沒有變動就是壞了。
如果用示波器看這裡的波形的話,可以進行上電測量。

网友:
整流的部份怎麼是四根二極體?(看來是偷料... )

不是應該是橋式整流子嗎??

其中兩根接腳還滿近的

又沒有包熱縮套管絕緣

會不會是因此短路的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看它里面的設計都還好.. 應該不是偷料..

記得曾看過忘了是狼大還是 WISH 大的介紹, 這樣只要電氣規格夠(安培及電壓), 就沒問題了..

另外, 橋式整流子一壞整個都要換掉, 而使用四個, 可能只要換一、兩個..

楼主:
真不好意思,因為遺漏了照片,要等我補拍完再發帖了。

网友:
清晰明瞭的維修教學文
小無熔絲開關和不用完全拆卸的測量方式
好用的撇步,又學到了-----感謝

网友:
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用無熔絲開關,先代替保險絲
又學了一招

网友:
我能 ....說你 很變態嗎 ?   真是太強了    看來還是有學習的地方

网友:
我能 ....說你 很變態嗎 ?   真是太強了    看來還是有學習的地方
引用 网友J:

噓~~~,別說出來!
(雖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网友:
感謝w大精彩的說及秘技
學到了不少
功力無形中又大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要量測二極體整流的波形嗎?
小弟只想得到這個~
還請W大指導一下~
還有感謝W大的教學~讓小弟學了不少~
目前還在努力學習中~

网友:
我也覺得應該是橋式整流部分的波型
像這一次壞兩顆二極體~~~如果是用橋式整流體那就要換一整顆了~~1無過只要有廢版就OK啦
重點是耐電流要夠要能代用~~

网友:
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又一篇精釆傑作,受益良多,謝謝了~

网友:
感謝大大  只會修低壓  高壓還沒修過  高壓功力UP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