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以下"簡中網頁online遊戲"可否將其轉成繁中?

楼主(2010-10-02):
http://web.4399.com/zjcq/
我現在在玩這個,簡體字對我來說是ok沒問題的.
我本想介紹給我某個朋友玩,可是...痾...她對簡體字認識有限=  =
這是個"網頁online遊戲"(不用安裝而是所有遊戲介面都在網頁上進行)
請問是否有可用的"簡轉繁"軟體套用在其上?

网友:
方法一
1)下載字型檔
http://www.cis.nctu.edu.tw/~gis88509/pcskill/fzzdxfw.zip
解壓縮後會有一個 .ttf 的檔案。
2) 安裝字型檔
用控制台中的《 字型 》 -->《 選擇檔案 》 --> 《 安裝字型 》
3.更改 IE 設定
《 工具 》 --> 《 網際網路選項 》 --> 《 一般 》
將下面的《 字型 》--> 《 字集 》選《 簡體中文 》網頁字型改成 FZZhongDengXian-Z07T
4.更改 IE 設定
《 工具 》 --> 《 網際網路選項 》 --> 《 一般 》
右下角有一個《 存取設定 》--> 進入後把《 略過網頁上指定字型樣式 》勾起來.

幫你試了一下可以改一部份為 繁中 但圖形畫的字是沒改的 慢用,,,

方法二

用 南極星 軟體 裝了可以將所有文字網頁改成繁中 但圖形字一樣不行 反應比較慢
http://asiatool.org/download/win/language/2008-07-30/201.html

网友:
如果您有不認識的簡體字。。。可以用【shift】+【 Print screen】。。。
放到這個帖子。。。我會把字【簡體+繁體】打給您看。。^-^

例如:
痞酷網《--》痞酷网
驅動《--》驱动

===========================================
或者【整個畫面的轉換】都可以^-^。。。【繁體字《--》簡體字】
http://web.4399.xxx/xxx/
我现在在玩这个,简体字对我来说是ok没问题的.
我本想介绍给我某个朋友玩,可是...痾...她对简体字认识有限=  =
这是个"网页online遊戏"(不用安装而是所有遊戏介面都在网页上进行)
请问是否有可用的"简转繁"软体套用在其上?

==========
學看簡體字很簡單。。只要把小學的【國語字典】~大概有 120個部首。。都換成簡體。。就沒有問題了

桥【橋】。。
馬上【马上】
這幾個字部首需要【常常手寫練習】之外。。其他應該沒問題了。。【有邊念邊】無邊讀中間^-^

ps:無【无】。。儘管【尽管】。。電源開關【开关】。。
人民币【幣】校场夺标【校場奪標】
汉[漢]室兴亡  抚【撫】民盛宴。。。大義滅親【义】【亲】
賀【眾】CB-60y飲水機《---》当兵时常见的~贺【众】饮水机

网友:
這個是網頁專用簡繁翻譯軟體
不知大大適用否

582.24 KB, 下載次數: 169

網頁簡繁翻譯軟體

网友:
IE請安裝alibabar的外掛工具列,可以簡繁轉換。
http://azo-freeware.blogspot.com/2006/03/alibabar-510.html

FireFox 請安裝新同文堂簡繁轉換外掛
http://tongwen.openfoundry.org/

Opear 目前無解

Chrome 同Firefox

Safari 目前無解

楼主:
剛剛試過了一下上面幾位大大提供之方法結果無效-_-
後來看了一下,那遊戲是利用flash的.
可有啥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