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花屏維修~感謝篇(特別感謝...可愛大大)

楼主(2010-10-02):
ASUS M2000

開機花屏.外接螢幕一樣

就是這個獨立顯卡作怪

把顯示晶片加重量.用熱風槍溫度調350度.繞著晶片旋轉3分鐘試試

好像好了.不過還有一點點.

問了一些同行.都沒有人有辦法終極處理.最後找上同在台南的...可愛大大.
請他使出他的土砲侍候.終於完工.
過程中由於可愛大特別謙虛.所以沒有拍照.請各位見諒.
至於可愛大的土砲照片.各位去找找舊文就找的到了.

网友:
是因為太燙導致晶片虛焊?

网友:
嗯,這款M2系列的獨立顯卡溫度好像都滿高的,
使用一段時間後,都會感覺到整台機器都熱熱的!
不知道這次大大完修後可以撐多久!
還是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謝謝分享拉 ~...因為怕 不成功 所以~..
這晶片 沒看過拉 ~底部有錫球 上部記憶體也有錫球 ~真擔心 ~不小心 `把它搞死~
這種 晶片 直球 可能要請教 彰大 來說明如何用~ 2層 BGA

加本上 還是要重做.... 效果 才會好 ~---難度比較高.
...加焊 讓它 `活一振子..

网友:
逍遙大恭喜,又完成一件大功德,功力又大增一甲子

网友:
ati 9000好像有分有十字鐵片和沒十字鐵片的(中間鐵片)
恭喜完修~~~~

网友:
整塊模組板.....鐵蓋內是GPU Die,有鐵蓋的散熱效果較佳,容易與外部的導熱散熱器接觸。

上部加熱,底部可能熱量還達不太到,所以差了臨門一腳。

恭喜gkjnn大您完修!

网友:
恭喜奢gkjnn大完修 ,又多一台筆電可以用了!

网友:
加焊應該是上下同時加熱,效果會比較好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分享拉 ~...因為怕 不成功 所以~..
這晶片 沒看過拉 ~底部有錫球 上部記憶體也有錫球 ~真擔心 ~不小心  ...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又要考我了~~M2000遇到都是顯卡比較多
最近遇到的晶片都沒有~~背娃娃
那是5~6年前的機器!!說真的不好做!!
現在因該有方向了!!可以一次就ok(錫球做新的)
但這是有鉛的!!你做的方式就可以讓機器不回來了!!(但要確定有溶錫)
下次遇到會把圖補上來~~因該只有植球這部份!!
因為這一台我也是回焊~~很少做新的錫球!!回焊時下方溫度高一點190~210上方約160~170(機器不同請自己抓溫度)
靠下方的溫度拉上去比較好!!
除非回焊時推過頭!!或是上面的娃娃(記憶體)爆錫出來!!不然我不會做新的~~就用回焊
因該可以用6個月以上~~這台有鉛~~回焊就好
如M2400我才會拆下做北橋~~因為他都是北橋的問題比較多~~或是面板亮線~~最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彰大~對 NB 比較熟拉 ~我看過的 沒幾片...所以在做 有點害怕 ~
因為 NB的 BGA 跟BGA 都很近  有些底部也有.很怕做了這顆 害到 別顆 我是用土炮熱風的 ~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