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變壓器 W數 一問

楼主(2010-10-02):
最近買了台中古的 示波器~ 不知道要多少W的 隔離變壓器.
雄大 之前有說 ~最好要高一點 ~
台南 南一有一顆 ~200w 的賣 950元
網路有看到 ~       500W 的賣1250+170運費(很麻煩 網路購物)
高雄長民街 沒去看  台南都很貴
高雄有網有有去長民街的話 幫我看一 w 數跟價位

我實際用 W 表 看 它吃電 ~顯示很少 W
請問一下 ~200W 夠用嗎? 還是要買 高一點的 ~[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示波器吃的瓦數並不大,也可看後面標示的保險絲粗略估算,其實200W大致上算是足夠,以最高的電壓(應該不會讓它去用220V吧?)128V,1A,也僅128W,200W的隔離變壓器應足夠使用了。

网友:
示波器吃的瓦數大概只有40瓦。
跟燈泡差不多。

1A是保險絲,那真實情況則遠低於此。

网友:
這台應該 100、115、220-240 Volts 電壓供電都吃吧, 為何要買隔離變壓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這一台示波器真是懷念,你是這裡的老朋友了,你應該看過我使用過這一個廠牌的示波器。

這一台IWATSU SS-5710的日本示波器當初是算很不錯機種,我是買IWATSU SS-5711,你那台是60Mhz,我那台是100Mhz,我買的時候是22歲,約10萬新台幣,這一個機型幾乎沒有毛病,但是IWATSU的示波器通常會有聚焦不太好的問題,但是很幸運的,我那台到現在都不曾有上述問題。
日本的示波器就是附屬功能很多,很多功能都不會用到,不過它還是具備美製機種的優點,就是很耐操。
趕快學會吧!期待你來一篇心得教學。

网友:
C大已經進階玩示波器了n_116|
粗工距離這個階段還有一段很遙遠的距離n_137|
期待C大可以分享示波器心得n_002|
最近粗工忙翻了,一堆工作擠成一團:on_040|
待手頭上的工作鬆點兒,再跟各位大大打屁閒聊:on_009|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網路~剛好也看到 W 大以前有 POST 這台一樣款 ~所以 就 給他買 ~粉便宜 `2700
賣家 在台南  不錯 還給一年保固 ~...還不錯用 ~目前只會量 晶振.跟 ~上 下 管 ..
其他 都不會 ~ 還要等 W 大有利範 示波器 修東西 才知道要 量哪些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 看資料   量 高壓區 會有共地的 危險~所以 想買各 隔離的電壓器 ~比較安心 `

网友:
您的
最好不要只買200W的變壓器。。因為那是max最高承受200W。。。

ps:您的
115V x 1A==115W  /sec
是【每秒 115W唷】。。。不是每分鐘 115W

ps:如果以後要使用【220 volt熱風槍】就要買 800Watt
不過會很占空間。。。

ps:一台比較不會占空間。。
如果買錯了。。買一個200W+  一個將來要買的500W..l兩個加起來的空間。。《--》應該會比800Watt 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rzy1ikimo 可能不是要做供電變壓之用的..

可能是要隔離輸入電壓及變壓之用, 例如量 PI 的點燈高壓線圈..

但我實在沒看過這類產品, 一般示波器都有高壓探棒, 不過價格很貴, 而且每家的都不通用..

网友:
為什麼 大家都進階到示波器 ....

我也想要啦....有誰有用不到.....可以半買半送的....

不過我還是買不起啦...

楼主:
東西買到囉 `500W ~2邊 都可以用 ~有 ~110V
雙向的 ~接哪邊比較好 ~一邊有無溶絲 一邊沒有 ~

网友:
500W大概就4.5A吧!
我看了這篇以後也跑去買一個。二手的,188元。

註:我插上電以後發現沒有用也會發熱。沒有時還是把110V的插頭拔掉為宜。

网友:
東西買到囉 `500W ~2邊 都可以用 ~有 ~110V
雙向的 ~接哪邊比較好 ~一邊有無溶絲 一邊沒有 ~ ...
引用 楼主:

超過負荷就會起保護的, 所以那邊是 IN, 那邊是 OUT, 沒什麼關係..

一般這類建議有溶絲那端接 IN.. 我的經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