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GA-M61PME-S2零件

楼主(2010-10-02):
請問:GA-M61PME-S2位於網路晶片旁(Q50)的零件編號?
        應為小弟的那個零件爆開.缺一腳.無法辨識零件.
        請手邊有此板的大大.告訴一下.謝謝~

       另外請教EH18A.有無代替品?材料店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板子小弟我沒有,所以就沒轍了!

EH18A是穩壓IC,怎麼代換,論壇內找找,有案例!
http://www.taitroncomponents.com ... /LD1117A.pdf?q=tr30

网友:
我的是GA-M61PM-S2,不知是否也一樣

网友:
剛好今天有客戶的PC是用這塊
GA-M61PME-S2 Q50 上編號是12W 85
跟Q55 56 是一樣的
Q55 56 在IDE與SATA之間
在公司沒相機 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EH18A為1117-1.2v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033626212
這顆可以用,看圖應該是sot223的沒錯。

网友:
可以量看有沒有阻抗對地,如果有chip應該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