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選購BGA維修工具??

楼主(2010-10-03):
據我所了解,修BGA至少要
1.鋼網
2.鍚球
3.焊油(稠稠的那種,不知道怎麼稱呼)

看舊文有提到有萬用鋼網,但上網沒看到。
至於鍚球要買什麼大小的比較通用?
焊油要買什麼種的比較好?

以最少的裝備玩BGA維修的話,還有什麼是必買的嗎?
謝謝!!(又要花錢了!? )

网友:
萬用鋼網 ~ 有 ~0.5 0.6  0.7的 ~
我是買錫球 ~ 0.6 一大灌  的 可以用在 ~0.7的 BGA上 ~
0.5 0.45(記憶體) 只買一點點 ~
台灣 露天 都有
整套的 ~鋼網 說真的 很貴 ~..如果 維修量不大 ~我覺得用萬用的就好 ~.
焊油 的話 ~買對岸一些專用的 BGA 比較好用 ~.有差
BGA 機子的話 看你的預算如何 `..不然就用 土炮.

网友:
draculaxx 歡迎你也加入BGA的行列!
特地找了一些我以前有關BGA的舊文,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9%98%BF%E6%B0%B4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9%98%BF%E6%B0%B4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9%98%BF%E6%B0%B4

另也可以搜尋"lwang"阿彰大的文章!也很不錯!

楼主:
沒想到有鍚膏這種東西。
如果低溫鍚膏耐不住高溫,可能在採用上就得考慮一下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懂。
就是除非BGA晶片壞掉,非拆下來植上好的晶片。
為什麼大家都說「對BGA加焊不一定能撐很久」!?

理論上來說,重植的溫度可能常高過加焊。
那,如果加焊時多注意一下溫度與品質的關係,應當還是可以焊得很好,不是嗎?

网友:
沒想到有鍚膏這種東西。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懂。
就是除非BGA晶片壞掉,非拆下來植上好的晶片。
為什麼大家都說「對BGA加焊不一定能撐很久」!?

理論上來說,重植的溫度可能常高過加焊。
那,如果加焊時多注意一下溫度與品質的關係,應當還是可以焊得很好,不是嗎?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銲點的鍚量問題, 有點先天不良了, 再怎麼加銲效果都有限..

网友(2010-11-20):
如果銲點的鍚氧化,先天不良了, 再怎麼加f熱銲, 熔合的強度有限,在晶片幾次昇降溫後會裂開.

网友:
我也想知bga用熱風和紅外線那一種比較好
我在中國看到有的2000元至萬多元人民幣也有
差別很大呀

网友:
BGA我也正在摸索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