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零件確認HANNSG-JW199A

楼主(2010-10-04):
求助零件確認HANNSG-JW199A
散熱片下C823  C825電容規格

网友:
把散熱片拆下來看能否看到電容規格。

楼主:
圖是借隻錢發表過的圖因為相機壞了
回收廠收的電容被拆掉了
不知規格

网友:
如果只是一般電源濾波電容的話,

裝470u~1000u應該就行了。

网友:
有一片 類似的 ~板 `那2顆是 16V470UF

网友:
剛剛要告知就修復了這麼厲害喔

楼主:
瞎貓碰上死號子
就區這兩顆電容換上ok

网友:
昨天遇到的JW199A是LD7575這顆IC掛點,更換後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