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556MS 無電源 (完修)

楼主(2010-10-04):
這台狀況視上電無法開機  先檢視外觀  只有些退膠 其餘還不錯

以維修的最高指導原則先檢視機板有無暴漿 放砲 的
結果一切安好 再來  就是看焊點 因為有些年紀了 老眼昏花 沒看清楚
正當再反過來量保險絲時 桌面掉了一個零件
這是老天爺在幫我 讓我第一次就這麼的信心大增
想想剛拆時 還在納悶為何電源座還貼了鋁箔紙 還在兩邊貼了雙帶
拍照技術不好沒拍到雙面膠帶
最後裝機 試了8小時 ok 完修
這是我的第一次 終於有一個維修經驗可跟大家分享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最好把 所有的焊點都檢查 ~有時間的話 都補一補 ~

网友:
看它的圖蠻多焊點都快冷焊了,

我也是覺得有時間的話都補一補。

另外恭喜你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張圖真是很給它經典.. 不知 BENQ 看了有何感想? 會不會 "羞羞"? 還是繼續給它.....

居然電路板上的電源座會掉了下來.. 真的好好笑..

网友:
真是有够誇張的,跟那個掉"方向盤"的車有拼的了!

网友:
哇!真是太誇張了!5個大型焊點全部冷焊,真是讓我長了見識!

楼主:
恭喜完修 ~最好把 所有的焊點都檢查 ~有時間的話 都補一補 ~
引用 网友A:

    感謝carzy大的提醒 我在找時間給他補焊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阿~~
這真的是BENQ的嗎?
會冷焊到這種程度,開眼界了,請問面板那您如何處理呢?

网友:
明基顯示器最容易出現開焊,但像這種情況還是比較少見的

网友:
新手發問一下

哪幾個點是冷焊啊???

我怎麼看不出來

有什麼特徵嗎??

网友:
感謝狼大圖文說明

去google了一下

冷焊是因焊點或零件接腳在焊接時加熱時間不夠引起的

或上焊後在焊錫冷卻固化前移動接腳造成

不過好像大多都是加熱溫度不夠造成

所以才叫"冷焊"吧..

网友:
第一次見到整個電源座因脫焊掉出
恭喜完修

网友:
這也能掉件,笑話鬧大了。

倒是千言萬語的說明,不如狼兄提供的裂焊、氣泡焊的照片,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面我直接用環保去漬油擦  還蠻OK的

网友:
好有趣!
電源插座會這樣掉落..........!
恭喜完修.

网友:
我還以為我遇的到這種笨q而已,原來笨q真的是很笨拉,剛修完一台根大大一樣的,上來就看到一模一樣的故障點,根笨q拿一點遮羞費我看不會太超過吧

网友:
上次碰過一台白牌機.翻過來是變壓器掉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盧大您的簽名檔

    不知死活的奶油獅
有空請多到我的小店坐坐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dongcheng38

可以點插入連接.這樣直接點就可以到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拉,我會改一改的

网友:
有夠誇張  不過 吸收到經驗 0.0   謝謝大大

网友:
這種情況我也有遇過~只是沒直接掉下來
各處電壓時好時壞~查了半天才看到電源座空焊...

网友:
另外提供一個經驗,有些PCB在大型接點處有鑲金屬孔眼,然後在上面焊接,曾遇過金屬孔眼與PCB銅箔呈現整齊斷面,搖動時會出火花,但外觀看不出來,要把金屬孔眼卸下才可以看到,遇到這種情形建議把金屬孔眼外圍銅箔刮除絕緣漆後,再用焊錫把銅箔與金屬孔眼焊在一起。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不錯啊!撿到軟的維修,這樣會讓你更有自信。加油!!

网友:
所以這篇是....電源線插座沒焊?

楼主:
所以這篇是....電源線插座沒焊?
引用 网友E:

不是沒焊  而是脫焊 整個電源座掉了下來

网友:
厚!!!真有這種事情發生....太不可思議了...通常1點就跳火花了說...

网友:
圖解說明的很清楚!安全最重要!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厲害喔!還請繼續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這讓我想到了周星馳演的一部足球電影中的片段...掉出了板手榔頭....

网友:
撿到軟的維修,這樣會讓你更有自信圖解說明的很清楚!還請繼續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2010-11-16):
回复 楼主:

    好有趣!恭喜完修.

网友:
哇哇哇~起冷焊我還沒碰過ㄋ,真希望有機會撿到這種特別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