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開機花屏到桌面即正常沒問題,但偶而開機又沒有花屏!!

楼主(2010-10-05):
昨天到朋友家幫她搞電腦,剛好看到她的LCO整個花屏(開機時碰到重開機時也一樣,但有時又不會不過比較少),聽她說有時上無名也會這樣,我有找搜索功能可是很難找,好像要用關鍵字才行!

顯卡嗎?等晚上再過去她家看看,等確認過後再和大大說,先謝了!

网友:
這樣問很難回答:

請教一下, 她是使用獨立顯卡還是? 若是獨立顯卡換片顯示卡再試試

一般很有可能是顯示卡上的 GPU 銲點不良了.. 不妨 PO 出使用的顯卡編號..

网友:
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把LCD的OSD(菜單)按出來看看
若OSD也是花屏就是螢幕的問題
若OSD顥示正常就是電腦上顥示卡的問題

网友:
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把LCD的OSD(菜單)按出來看看
若OSD也是花屏就是螢幕的問題
若OSD顥示正常就是電腦上顥示卡的問題

好方法。。我剛才還在想【用筆記型電腦】。。同時【外接那一個【可能故障的】螢幕】去試試看。。【兩個螢幕】對比一下就出來了!!
沒想到~OSD的文字框框~很好用^-^

网友:
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把LCD的OSD(菜單)按出來看看
若OSD也是花屏就是螢幕的問題
若OSD顥示正常就是電腦上顥示 ...
引用 网友A:

好辦法 。我之前都是先換顯卡

网友:
若是BENQ,之前遇到的情形是3.3V濾波電容異常,使螢幕不定時自動花掉。

网友:
三隻鳥也會有像狼大說的情況發生
修過好幾台了.
都是電源板供給ad板的電壓的電容凸起..
導致ad板供給面板的電壓不穩定而照成花屏或是條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