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偏光片的問題

楼主(2010-10-05):
請問版上的大大,偏光片有分45度與135度,
可否請問這個度數是代表什麼意思,是可視角的度數
還是.....?另外要分辨面板是用哪個度數的資料要去哪裡找

网友:
不是可視角的度數.應該是偏光軸角度吧!通常偏光片會有上下兩片.兩片相差90度.如果角度不對會產生偏色.偏暗或無法顯示.一般上面那片通常是45度.下面那片則是135度.貼之前可以先比一下.看看度數對不對.
這有偏光板的資料.希望可以幫到
http://wenku.baidu.com/view/d55dfc0ef12d2af90242e6a1.html

楼主:
感謝逍遙大給我這麼好的資料